[家电] 声控开关,可以这么接线吗?

楼主(2021-11-05):
如图,声控开关,可以这么接线吗?
还有一种带零线的声控开关,是否也可以这么接?

网友A:
消防线是个啥?

网友B:
试试吧,这玩意也不贵,不过我用的是微波的那种,有人来了就亮,延时40秒左右关闭。

网友C:
消防线也叫强启线绕过控制直接通电。两线制声控开关串接在电路中需要除开关外保持通路以便取电工作,这样接没试过估计用不了,不行的话在开关进出口并个0.1u安规电容电容试试。猜的,楼下继续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防线是个啥?

又叫强起线,就是遇到火灾什么,等可以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防线也叫强启线绕过控制直接通电。两线制声控开关串接在电路中需要除开关外保持通路以便取电工作,这样接 ...

有很多单火线遥控开关 都需要并 电容,不然LED等会微亮,这个估计如果这样接估计也需要电容

网友D(2023-02-02):
引用 网友B:
试试吧,这玩意也不贵,不过我用的是微波的那种,有人来了就亮,延时40秒左右关闭。 ...

哪里买的?想接个在卫生间排气扇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买的?想接个在卫生间排气扇上面

某宝有的是,排气扇好像可以带定时或者延时的,

网友(2025-01-21):
消防线是这个也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