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9v方块电池

楼主(2021-11-05):
万用表没电了,拆电池看看,和一般的不一样,以前没见过,捡回外皮一看,碱性的。

网友:
这就是普通的碱性电池

网友:
这个算是好的了

网友:
碱性的都是这种结构,6个小AAA电池,也许叫AAAA电池吧。
碳性的是六个小方块堆叠的。

网友:
9V方块电池型号6F22内部用的是方块叠层电池,型号6LR61内部用的是柱状AAAA电池。
AAAA 9号电池 直径8mm 高41mm。

网友:
我还以为是可充电池呢

网友:
这叫积层电池

网友:
碱性电池就这样的,还有一种是层叠电池,一层一层叠起来的

网友A:
这种应该比一层层那种贵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比一层层那种贵

贵好几倍

网友:
关键要容量要大。

网友:
外壳留着,买2个锂电放里面,还可以用

网友:
便宜的是6个纽扣电池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