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射灯 闪烁维修

楼主(2021-11-05):
家里的LED射灯有一个闪烁了,基本上不是灯就是驱动坏,LED灯珠一般要么变暗要么不亮,这种判断下来驱动坏了。
本想拆下来看看参数买一个,谁知掂掂分量很轻,壳子不算小,内部很小一个板,元件也是少的可怜。
查到一篇文章介绍  LED灯坏了怎么维修?学会自己动手,简单的LED故障自己也能维修》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一查就是电解电容失效了,找了以前拆下来的一块备用板上的电容。
虽然400V 4.7uF 换成了现在的400V 2.2uF,容量变小了,但是感觉我这个2.2uF的体积还大些,先用着再说吧。

图片顺序有点乱,谅解

网友A:
至少有恒流驱动板,比阳光照明3瓦小球泡灯阻容好些。网上还有更坑的,一体COB实际是集成整流线性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有恒流驱动板,比阳光照明3瓦小球泡灯阻容好些。网上还有更坑的,一体COB实际是集成整流线性驱动。 ...

我这个估计就是卖个壳子的钱,灯壳子和散热铝还可以,一个差不多45块 , 5,6年前买的

网友B:
不知道国外装修是怎么样?我是实在不能接受在家里弄这些玩意儿。

网友:
这散热用料很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国外装修是怎么样?我是实在不能接受在家里弄这些玩意儿。

十年前流行还是流行 四周射灯+中间水晶灯 的,其实射灯平时都用不上。
这两年开始走简洁风了,中间搞个大吸顶灯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流行还是流行 四周射灯+中间水晶灯 的,其实射灯平时都用不上。
这两年开始走简洁风了,中间搞个大 ...

是的,吸顶灯还是方便实用,水晶灯可能就拍照或者婚房装修这么搞搞了。
谁打扫谁知道。  现在不是还流行什么无主灯,像酒店那种风格,家里会比较暗。
LED大吸顶灯 省电好用,坏了也好修

网友(2023-05-08):
正好我现在也遇到了一个筒灯一直闪烁,驱动和灯珠是分离的,也怀疑是启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