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固态做U盘 SM2246EN+NW711

楼主(2021-11-05):
这几天收拾家里的闲置SSD固态硬盘,
找到了好几个小容量的盘,3个60G的,2个120G的,一个32G的硬盘 。想到了拆颗粒做U盘,拆废了好多颗粒,有拆时温度太高烧坏的,有弄掉点或脚的,买了2199E,3281AB,焊上拆下来的颗粒没有个成功的都失败。
  其中有一个NW711颗粒,

想知道用什么主控能支持这个颗粒,于是上网搜了一下配什么主板,搜到的结果是这个颗粒很稀有,价格不便宜,于时买了2246EN的U盘,看看性能怎么样。到货后焊上去NW711,

经群友指点,开了二次才成功,算是这几天折腾U盘第一次成功。

网友A:
失败原因找到了吗,是焊工的问题,还是颗粒自身的问题?

网友:
64G的2246en固态u盘,豪横啊

网友:
跑圈过了,才算成功,跑这个assd不代表成功

网友:
好可惜,你怎么不拿论坛来换M币,然后兑换个U盘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原因找到了吗,是焊工的问题,还是颗粒自身的问题?

失败的原因,有的是不支持这个颗粒,有的是烧坏了,坏块太多产不出来。16G的颗粒产出来只有4G,3.0接口写入只有4MB

网友:
NW711,永远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