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做了个恒温加热台,感觉还不错!

楼主(2021-11-06):
底座是用合成木板做的,控温器rex-c100加个固态继电器,加热台是400w的,底座我用铜板垫高固定~至于温度,感觉还挺准,偶尔冲温,由于测温探头无法固定,读温不准,我就只能用人肉测温计来测下温~嗯,有点烤肉的味道~还不错~(忽略桌子上有些乱~)ps:希望有币的大大能给点打赏,谢谢

网友:
PTC不用控温的吧,自动恒温

网友:
PTC是恒温的,,到达了预设的温度,,ptc电阻变大,,电流减小来达到恒温的目的

网友:
等我送金属盒子的时候,通知我开可以固定数显温控的位置

网友A:
很发,干啥用的?

网友:
有的元器件要用这种恒温台来加工吧,说是静电会烧坏芯片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发,干啥用的?

铁板牛肉

网友:
笑我不懂?

网友:
这款温控器不是很爽,貌似没有PID算法,就检测探头温度到了就断电不到就加热.体积还贼大,我在后续的加热方案里都是用单片机+可控硅替代自己写代码.

网友B:
发一张我的
ptc恒温温度太高了,差不多250度。
焊接LED在200-220度。250板子会太热发黄,很难看。

网友:
改天我也改一个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一张我的
ptc恒温温度太高了,差不多250度。
焊接LED在200-220度。250板子会太热发黄,很难看。 ...

如果温度低了不好用,发黄怕什么,只要能亮就行,壳子一盖啥都看不出来,况且灯板只要有温度多少都会带点黄

网友(2022-06-15):
二条铜片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都用温控器了还用啥PTC的   都用ptc了用啥温控器啊?

想自己做的参考我的帖子做一个低成本BGA预热/拆焊

  就是我的那个热电偶需要改到发热块中间最好    我的调高可放不锈钢盘子烤肉  调低可以热茶    可以辅助预热电路板    可以BGA    可以烘电路板/塑料件

杠精就别看了 等会要么说不安全怕电  要么说容易被烫到  要么说外观不好看( 拿人家公司做的产品来和我做的工具来比较

网友(2023-11-26):
还是加了固态继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