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中兴微方案的随身WIFI破解SIM(还能还原回来)卡

楼主(2021-11-06):
看到拆乐园有几个帖子,上了旦斯的车(中兴微方案的)。
比如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945-1-1.html
下面附上最简单二维码破解法(转自赚吧,来源是妖火论坛)
简单粗暴,不需要任何基础知识,手机就可以操作

补充内容 (2021-11-16 08:21):

UFIadmin1234  旦斯密码  新鲜出炉的

网友:
雷锋助人为乐。。。

网友:
这随身wifi算是给坛友整明白了!!!

网友A:
牛人啊,扫码真的切换过来了,就是网速慢,同一地点,同样联通卡,高通芯片的网卡下载3m,这个测速只有500k左右,还有问下是不是这种网卡延时都很大吗?

网友B:
下面附上最简单二维码破解法(转自赚吧,来源是妖火论坛)
妖火论坛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啊,扫码真的切换过来了,就是网速慢,同一地点,同样联通卡,高通芯片的网卡下载3m,这个测速 ...

我这边用我自己的联通手机卡,speedtest.net就近节点测试,延迟30ms,网速下载29Mbps,上传5Mb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附上最简单二维码破解法(转自赚吧,来源是妖火论坛)
妖火论坛在哪里 ...

百度一下就能搜到,但是没账号只能看到一个Typecho博客。百度快照能找到登录入口,但没账号也做不了啥。我也没有号,貌似这个论坛账号都炒到100块钱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购买链接呢?   求链接!

网友:
感谢分享,切换成功

网友:
收藏一下,这个比我的方法更简单,更傻瓜,本质都是用post调用一些切换sim的api

网友C:
这个中兴方案的用起来确实舒心,轻微发热,关键是稳定不会掉网,网速也不错
准备再硬改一下,就是把2057转换也芯片给吹掉,然后用导线直通2057焊盘的4-3脚,这样物理连接破解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点网速,就不用按照上面扫码进行软件切换了,目前未知,要试过才知道行不行得通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中兴方案的用起来确实舒心,轻微发热,关键是稳定不会掉网,网速也不错
准备再硬改一下,就是把20 ...

那还不如直接吹内置卡芯片,简单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还不如直接吹内置卡芯片,简单方便

我今天到了一款就是这个中兴方案的,用优惠券10.4元到手,商家免费送两天的试用流量,到手通电直接就可以上网了,发现它的网速比我之前硬解+软解插自己电信卡的网速要快蛮多,不懂是不是想让你们充值的套路,我准备按照13楼说的方法折腾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星和盛8元多入手外壳无纹版内部大致相同款,插卡需拆外壳。按楼主分享切换成功了,联通电信实测网速不错,发热不算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到了一款就是这个中兴方案的,用优惠券10.4元到手,商家免费送两天的试用流量,到手通电直接 ...

你的到手通电直接就可以上网?
不是要求上传身份证实名认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到手通电直接就可以上网?
不是要求上传身份证实名认证的吗?

到手可以上网的   插上就默认体验了  我也上车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