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5千价位段优选 华硕无畏Pro14锐龙版笔电开箱体验评测

楼主(2021-11-06):
前言:

单位的电脑大家都懂的,不榨干最后一份价值是不会换新的,这一次主要还是实在受不了那种老牛拖破车的感觉了,于是考虑换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样选择,主要是考虑出差时携带方便,利用单位的显示器上还可以实现一机双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可以解决单位电脑性能低的问题。之所以选择华硕无畏Pro14,主要原因在于有块优秀的屏幕,出色的显示效果正是我P图所需,另外主要还是相对便宜。华硕的东西一直是高大上的代名词,大厂的产品品质往往有所保证,唯一的缺点就是相对有点小贵,而这一次不太一样,华硕无畏Pro14锐龙版目前5299的活动价,不出手真的是对不起自己。

简单的开箱:

比起简约大气的包装我更在意这些参数,华硕无畏Pro14 锐龙版采用了八核16线程的R7-5800H处理器,再配上16G的内存,想来足以应付我PS的性能需求。512GB的SSD硬盘空间比起256GB的也相对富裕很多,安装Adobe全家桶绰绰有余。

开口处一次性防拆封条,确保收到的都是新机。

开箱第一眼就可以看到OLED屏幕的优点介绍,凭良心说选择华硕无畏Pro14锐龙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块OLED屏,这对于平面设计者来说太重要了。你所看到的色彩准确,P完的图才正确,不然全部都是无用功。

配件方面,说明书、保修卡、充电器一个不缺,还配送了个性化贴纸来满足年轻人个性化的需求。

华硕无畏Pro14锐龙版配送的是90W的充电器。

外壳采用全金属工艺,正面LOGO进行CNC浮雕工艺加工,使得其金属质感突显的同时更有时尚感。

和许多轻薄本一样,它的背面采用了两点一线的防滑脚垫,抬升底座改善散热的同时,更起到防滑防震的作用。

在散热方面除了底部的大面积开孔之外,在滚轴隐蔽的位置也进行开孔增加进风量。

华硕无畏Pro14接口设计更为丰富,原生的HDMI接口在使用时不需要转接,USB-C接口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在空间不足的情况下还可以用TF卡扩展容量,3个USB接口也足够日常使用,遗憾的是左侧的两个为USB2.0接口,如果都是USB3.2接口就更完美了。

华硕无畏Pro14在键盘的设计上除了常见的背光外,在功能键上增加了麦克风禁用键和摄像头禁用键,此外在键上设计了指示灯方便区分工作状态。

华硕无畏Pro14的触摸板较常见的14寸笔记本电脑大三分之一,可以更精准地操控鼠标。

和绝大多数笔记本一样,华硕无畏Pro14也采用超窄边框设计以此来提升屏幕的面积。

性能测试:

华硕无畏Pro14采用了AMD Ryzen 7 5800H八核心/十六线程CPU,最高睿频4.4GHz。内存采用的是镁光的PC3200颗粒,采用8GX2组成双通道16G内存。考虑到性价比我入手的是不带独显的版本,因此显卡为集成显卡,更适合于办公和平面设计,游戏性能相对弱一些。至于真正游戏刚需的,可以绕道选择带RTX 3050独显的无畏Pro15。

从CPU的跑分可能看到,当系统满载时CPU稳定在4.4GHz,16线程时性能最佳,性能应该说是非常给力了。

毕竟是集成显卡,从3DMARK这个成绩上来看,性能应该是优于阉割版的MX350,和满血版的MX250持平,略低于满血版的MX350,大约GTX 1050 70%的性能。用于平面设计和非编中的GPU加速已经绰绰有余了,跑游戏1080P最低特效下也能玩。还是那句话,游戏刚需的可以选择带RTX 3050独显的无畏Pro15。我选择集显版本主要就是办公和平面设计,不玩游戏的话用不到独显,用不到的东西没有必要多花冤枉钱,这样比较划算。

PCMARK 10可以说是非常符合办公应用的测试软件,无畏Pro14最终5870的总分应付日常办公是游刃有余,特别是在应用程序程序启动方面,它取得了高达11343的得分,可以说跑什么软件打开都比较快。照片编辑方面取得了8437的高分,对于经常要修图的我来说大爱。当然它4718分的视频编辑分数,编辑1080P和2K的视频不在话下,处理4K和6K的视频相对慢一些。

从负载中可以看到,CPU负载最高的是照片编辑,最高也仅为67.93%,性能还十分富裕。GPU负载最高的是照片编辑和渲染,最高达到了99%,也就是说在处理照片和非编特效时,GPU进行加速,已经是马力全开。

3559MB/S的读取速度说明了这个SSD工作在PCIEX4下,硬盘的读写关系到软件的打开速度,这也可以解释在PCMARK 10中应用程序程序启动的高分了。

应用体验:

平日里摄影摄像比较多,因此这个随身的1T固态几乎是必备的,在华硕无畏Pro14的USB3.2接口上速度达到719MB/S,这一点我已经非常满意了,拷资料快了很多。

华硕无畏Pro14支持WiFi6但是受到家里路由器的影响,WiFi的速度稳定在71MB/s。

受工作习惯的影响,在开工之前必须得校个色,顺便测试下显示器。

华硕无畏Pro14屏幕的色域范围实测结果达到惊人的100%sRGB色域、100% DCI-P3色域,和100% AdobeRGB。三项100%我还是第一次在笔记本屏上看到,一般多出现在专业显示器上。再次百度了网上的测试结果,AdobeRGB一般在98%左右,而我的达到100%,算是赚了。

色彩精度测试,ΔE值解读:
ΔE值在1.6—3.2之间,人眼基本上是分辨不出色彩的差异,这里被少数专业级显示器品牌长期占据,如艺卓、NEC、三菱。
ΔE值在3.2—6.5之间,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可以辨別其不同,但普通人是观察不到其中的差异的,通常专业级液晶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而少数优秀的消费级液晶也能进入这个区间。
ΔE值超大于6.5,我们正常人眼下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其显示色彩的差异了。

再来对比华硕无畏Pro14的结果,除了1F最大值为2.07其它个个在1.6以下,而1F也在1.6-3.2之间,完全达到专业显示器的标准,相当于买笔记本送专业显示器了。众所周知,随便一台专业显示器没有小2000是拿不下来的,这么一算真的很值了。

华硕无畏Pro14可以直接塞进手提包中,如此我上班时携带不会成为负担,早上8点到单位准时开工,也不会因为背上它而感到疲惫。

在使用中,扩展显示器的时候发生了个小插曲。由于HDMI接口和USB3.2的接口位置比较近,而我的SSD硬盘比较宽,所以不支持同时插入,只能先复制完再扩展屏幕或者直接插到另一边。

虽然没有独显,但是华硕无畏Pro14的性能依然强劲,连接一台23寸的显示器双屏用,P图毫无压力。华硕无畏Pro14的显示器色彩准确作为主屏确保做图时的颜色,外接显示器作为副屏选图,效率可以有效提升。

早上8点开机到傍晚4点27回家电脑还有9%电量。在最长续航模式下,使用一天没有压力,最佳性能模式下,PS可用5个小时左右。最长续航模式下,CPU主频1.6GHz,可以满足上网等日常应用。如需使用PS等更吃性能的软件,需要使用最佳性能模式,该模式下CPU主频3.6GHz。当然,只有插电使用CPU才能4.4GHz全负荷工作。

其实这篇文章中,关于华硕无畏Pro14的图片就都是使用华硕无畏Pro14不插电处理的。

华硕无畏Pro14用来P图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看到内容更多。相比传统的1920X1080的分辨率,华硕无畏Pro14采用了2880X1800的分辨率,让PS软件可以显示更多的内容,特别是图层和调整区域,看到的更多可以避免很多来回拖的多余操作。

此外平日里我也会用它来录音,从录音的效果来看由于华硕无畏Pro14采用了AI智能降噪技术,因此麦克风底噪控制得十分优秀,从波形上来看没有很大的底噪。配合内置的扬声器直接就可以拿来干活,录音效果比头戴耳机要好,当然和大电容麦比还是有些差距的,毕竟各有所长。

最近用它做过一个视频片长15分钟的1080P视频,输出时间为4分钟左右,PR的视频转码是很考验计算机性能的,性能越高时间越短。通过看输出的时间可以很直观了解笔记本的性能,4分钟的转码时间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总的来说,华硕无畏Pro14锐龙版用来平面设计和日常办公是绰绰有余的。一段时间的使用下来,无论是PS、PR还是AU都可以流畅运行,处理图片速度快,剪辑1080P视频不卡、转码快,特别是这块OLED屏接近专业显示器的显示效果,相当于买笔记本送专业显示器了。虽然也有一些不足,如USB 3.2的接口仅有一个,HDMI接口和USB接口距离太近等问题,但是结合标压锐龙版目前5299的活动价,性价比还是很突出的。

网友A:
一直不能理解这种奇怪的设计, 右边USB多数是连接鼠标的,为什么要设计成USB3.2,左边更方便接线,不影响使用,为什么电源输入口和HDMI口要设在右边~~~~是不是主板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能理解这种奇怪的设计, 右边USB多数是连接鼠标的,为什么要设计成USB3.2,左边更方便接线,不影响使 ...

可能个人习惯不同吧,我是习惯右边插USB设备,右手使用方便。问题在于这个HDMI接口离USB接口距离 有点近,不能同时插,只能考完资料再插入HDMI线有些不方便。

网友:
请问下,A、B、C 壳都是铝合金材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能理解这种奇怪的设计, 右边USB多数是连接鼠标的,为什么要设计成USB3.2,左边更方便接线,不影响使 ...

所以一般是把笔记本放左边。如果空间小的话,右边接设备要比左边方便和省空间

网友:
这个CPU的性能太强悍,彻底把英特尔打晕了

网友:
oled看电影是不是特别爽啊,希望oled早点普及

网友:
请教下ThinkPad x390/x13的锐龙版,全色域屏和这款华硕有没有可比较?

网友:
华硕低端就是恶心,2个usb2都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能理解这种奇怪的设计, 右边USB多数是连接鼠标的,为什么要设计成USB3.2,左边更方便接线,不影响使 ...

右手边都是高速端口,都焊在主板上,左手边只有2个usb2和灯,是子板扩展出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手边都是高速端口,都焊在主板上,左手边只有2个usb2和灯,是子板扩展出去的。 ...

Thinkpad T14接口都不错就是屏幕不舍得用好的,华硕这款是屏幕用好的接口缩水严重
T14标准版还有双有线网口,真是专门给工程师设计的

网友:
感觉唯一的亮点就是OLED屏,其它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屏幕边框还是略显宽,不够窄,也没有全功能type-c接口。

网友:
我选的HP 战X 锐龙版

网友:
5000买个圆口充电器恰饭gun

网友:
红米15pro不香嘛,3.2k屏幕

网友:
可惜没有小键盘

网友C:
装一个C口的硬盘盒就好了,A口挡住的话。

网友:
我的惠普CQ41还活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一个C口的硬盘盒就好了,A口挡住的话。

这个C口不是USB3.1 gne2 再去买个硬盘盒没有必要啊,插左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