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拆全新12v倍量1800mah电池组

楼主(2021-11-06):
全新的12v倍量1800mah电池组,前段时间论坛领券优惠6元,叠加一些红包11左右入手的
买的原因是要3颗18650电池和一对电源接头线,不到12块钱,除去接头费用相当于电池3元一节,还要什么自行车

准备开拆

剪开热缩膜

首先看到的是充电保护板

这焊工不敢恭维了。。。。。。

再剥一层电池皮,三串的镍片连接

底部

收工,合照

三颗电池放到一个备用移动电源

网友A:
这个牌子的电池,镍氢的买过一次,4节,轻飘飘,自放电大,没用两次其中一节彻底报废。
后面送我也不要了,太差了。远离这个牌子。

网友:
在某音上买过他们家的无刷风扇,没用多久就出现问题,后拆开看也是别人的品牌用自家的牌子贴上去的!

网友B:
什么厂家的18650?容量测了吗

网友C:
倍量的电池我只敢用来替换碳性电池,大用处用不了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的电池,镍氢的买过一次,4节,轻飘飘,自放电大,没用两次其中一节彻底报废。
后面送我也不要了, ...

你们都怎么在用的啊?我撸了几十节倍量的镍氢,把家里换遍了还有多余的,除了容量小一点还没有一节坏过的

网友:
给宿舍用的路由器不间断电池组,低于正品锂电芯价格,很可能是1200毫安时等不合格电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倍量的电池我只敢用来替换碳性电池,大用处用不了的感觉

7号的,我买了20个,鼠标,遥控器,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7号的,我买了20个,鼠标,遥控器,感觉还可以。。。。。

我5号7号买了一堆,总看到坛友说有用坏的,我这一个都没坏啊

网友:
看颜色,应该是拆机的三星的电池。

网友:
倍量的镍氢,把家里换遍了还有多余的,除了容量小一点还没有一节坏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怎么在用的啊?我撸了几十节倍量的镍氢,把家里换遍了还有多余的,除了容量小一点还没有一节坏过的 ...

你要是放遥控器放挂钟,那这个估计没啥问题。
但是充电电池不就是适合大电流使用频次高的比如孩子的玩具啥的吗?
这样用下来电量就太少了,充电一整天,使用三分钟。还不如买个大容量的。
另外,洗手机啥的用这个4节带不动,才4.8V,需要6V才行。还不如用碱性电池。

我碰到的坏的情况是可以显示充满,但是放上去马上就没电了,还成为一个大电阻把其它三节也拉的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怎么在用的啊?我撸了几十节倍量的镍氢,把家里换遍了还有多余的,除了容量小一点还没有一节坏过的 ...

估计你俩的使用场景不同,这电池小电流充放电还能用。我的几颗也是没用几次智能充电器就拒充了。

网友:
这个品牌我是不敢碰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池买过,实际容量打个四折,而且个体差异很大,以后都不敢碰

网友:
明显是回收的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厂家的18650?容量测了吗

准备用usb计量仪测试一下装到移动电源后的放电

网友:
血亏吧,二手拆机电芯。

网友:
电池上面多余的点焊点宣布:我是一节回收电池

网友:
全新的电池也就五块多一节还是2600动力电池的,何必买这种二手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