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更改电脑的IP地址、CPUID、设备ID、主板ID,达到注册新用户的目的

楼主(2021-11-06):
有些电脑软件,例如影视观看软件、购物类软件、外卖软件,这些软件会记录你的电脑的外网IP地址、CPUID、设备ID、主板ID。

我想问的是,如何通过VM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更改CPUID、设备ID、主板ID,不会被软件认为是同一个用户。要怎么更改,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有些人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乱改信息,这里讨论的是技术问题,请别带歪主题)

网友:
你这是想一黑到底呀,可惜这里没黑人。

网友A:
外网ip是dhcp分配的,电信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不过可以关路由器,等一段时间重新获取的就有可能是新ip

网友B:
虚拟机的这些ID都记录在了注册表里,直接更改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申请电信云主机,每次都是一台新主机。

网友C:
ip地址可以随便改但是MAC地址没法改除非换网卡,CPUID没法改,设备没法改,主板ID刷BIOS或许可以改

网友:
1、足够多的虚拟机
2、sysprep  systemd-machine-id-setup
3、足够多的 ip
模版

网友:
会让你随便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网ip是dhcp分配的,电信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不过可以关路由器,等一段时间重新获取的就有可能是新ip
...

通过关路由器一段时间后再开,可能会获得一个新IP,这也是一个办法。但不是每次都有用,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的这些ID都记录在了注册表里,直接更改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申请电信云主机,每次都是一台新主机。 ...

大神你好,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修改注册表,所以才问大家,你能否给个教程或教程链接呢,给我参考一下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地址可以随便改但是MAC地址没法改除非换网卡,CPUID没法改,设备没法改,主板ID刷BIOS或许可以改 ...

你可能理解有误,你说的不能修改,在真实的电脑硬件上面确实不能修改。所以针对这一点,我安装了虚拟机,在虚拟机系统里面,所有的硬件是重新定义的,所以我认为虚拟机里面的信息应该是可以修改的,当然,不排除虚拟机直接拿外部硬件的ID给虚拟机里面的系统使用,如果这样,虚拟机系统里面和外面是一样的ID了。但虚拟机是软件,应该可以更改吧?

网友:
换台电脑就是了,折腾那么多都不如直接换电脑换网络接入点快,如果不追求性能电脑可以是非常便宜的

网友:
vmware workstation,就是一般意义上说的VM可以改各种序列号,内容存在它生成的虚拟机配置文件里
然后主板型号什么的,比较麻烦得从vmware 自己的dll里改

MAC不用说,这个直接能改的

网友:
是个经典的问题,以前有不少人做这种软件的解决方案,现在不清楚。
另外,即使真的实现了你所说事情,一般的应用软件都会根据设备的一些特征来检测自己到底是呆在虚拟机里面还是呆在实机里面

网友(2022-01-17):
直接整个 esxi 不就解决了,装n个系统。。n个不同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C:
ip地址可以随便改但是MAC地址没法改除非换网卡,CPUID没法改,设备没法改,主板ID刷BIOS或许可以改 ...

windows系统下MAC地址可以随便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