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gen10 PLus 到货啦!要安装的什么系统

楼主(2021-11-06):
    各位大神们,请问:

                    惠普 gen10PLUS 到货安装的什么系统,
                    PCIE插槽有什么合适的 半高的SSD固态盘推荐一款?

网友:
几多钱买到的?

网友:
安装Win7,想干什么都可以。

网友:
4网口,软路由少不了。建议装虚拟机,软路由+群晖+服务器

网友:
exsi呗 还有啥选的

网友A:
想不明白,这类紧凑型的服务器是设计来用于什么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明白,这类紧凑型的服务器是设计来用于什么场景

小微企业做服务器正合适啊,考虑数据安全性不能放网上,搭建内网服务器不错

楼主:
四千伍大洋

网友B:
啥配置,大小是多少,和那个暴风影音比(我有个,装虚拟机性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配置,大小是多少,和那个暴风影音比(我有个,装虚拟机性能不够) ...

CPU:E-22224
MEN:16G内存
硬盘:8T+8T+8T+8T(酷狼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E-22224
MEN:16G内存
硬盘:8T+8T+8T+8T(酷狼盘)

哇,这配置,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E-22224
MEN:16G内存
硬盘:8T+8T+8T+8T(酷狼盘)

4500带硬盘了

网友:
牛啊。我的8盘位4代i5都不香了。

网友:
电源外置啊?没想到。

网友:
精致,值不少钱了,口水……

网友C:
我的安装了Windows2012,ssd用SATA的,买了hp转换架,安装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安装了Windows2012,ssd用SATA的,买了hp转换架,安装非常完美

想把 PCIE 插槽利用起来,安装一个半高的 PCIE SSD 固态盘做系统盘,四个硬盘插槽配 8T 酷盘。

请问知道那个半高的 PCIE SSD 插槽上合适的 固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安装了Windows2012,ssd用SATA的,买了hp转换架,安装非常完美

win server 2012 怎么激活的?没有激活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 server 2012 怎么激活的?没有激活码?

俄罗斯kms 6707工具激活的,这文件现在可不好找了。我为了这个机器还画PCB做了一个pciE转nvme,然后因为调整BIOS和ilo设置过程中,断电重启了十几次,还有dp黑屏拔电源重启的,导致nvme盘居然被清空,系统和分区表啥都没了,然后就再也不用nvm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