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离合油壶老化,买回来的油壶大了点,顺手拈来就搞定了

楼主(2021-11-06):
老车,离合油壶老化了,买了个新的回来,结果大了一圈,原来的固定环抱不住了。
顺手找了个牙线合,尺寸合适,那就改了上了。
我也说不好这是改装还是维修

网友A:
直接网线缠螺丝上不行么,还要垫个塑料?

网友:
这构造这设计 有年头了这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网线缠螺丝上不行么,还要垫个塑料?

不行,油杯还得灌刹车油,有重量的。 网线只是横向定位,不吃力的。 现在用牙线盒兜住了。

网友B:
有点奇怪啊,一般离合油不都是和刹车油一起么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B:
有点奇怪啊,一般离合油不都是和刹车油一起么

当时离合用拉线的居多。后来离合升级了刹车油壶没有多余的嘴给离合总泵用了才另加的油壶。

网友:
这就是一车传三代那种吧

网友C:
还有专用离合油壶,这车有年头了,我13年的车离合刹车都一个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专用离合油壶,这车有年头了,我13年的车离合刹车都一个壶了

我11年买的车是拉线离合,后来换了自动挡的,我还以为离合都是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