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01 开机闪一下Err 然后进入正常界面 是啥问题

楼主(2021-11-06):
Fluke 101 开机闪一下  Err,然后进入正常界面。使用时没发现什么异常。

啥问题? 要校准?

使用很爱护,很奇怪。

网友:
要校准的话显示cal,这个应该不是,联系售后吧,我以前101是北京维修中心免费给维修的

楼主:
早就出保了,2013年的机子。

本来还以为这个小机子能用很久呢,才8年。

网友:
把各档详细测一下精度,出error应该对功能还是有些许影响的。我的也是出保但还是免费修的,你可以联系一下试试

网友:
快手找国强问问。

网友:
这不是美国货也坏啊!

网友:
公司买个黄皮,用了一个月显示不全,发回要求售后,结果原样退回说检测了是我们自己修理过,电路板零件都修坏了,那打开看看吧,结果之前表边缘因为被烫过,皮套和壳子粘一起,拆时候还是粘一起的,拆的时候硬扯开的,售后,呵呵。

网友:
问了群里的福禄克技术专家,陈老师的回复如下: 读取校验数据出现错误,先校准下,尤其交流电压档,如果ERR不消失,依然存在,只能换那个24C的储存芯片(8脚,位于主控芯片左下角,可从15B+,17B+,106,107等机上拆)。

网友A:
实际经验告诉你,校准之后就可以了。101的交直流校准电压是4.5V,具体参考fluke公开的17B+校准说明。107的电压也是不一样的。这种芯片的机子试验一下就知道了。校准界HOLD会自动调整到机器认为的那个校准电压,哪怕你提供3V它都自动识别为4.5.根据这个电压,再提供标准的4.5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经验告诉你,校准之后就可以了。101的交直流校准电压是4.5V,具体参考fluke公开的17B+校准说明。107的 ...

别误导别人了,FLUKE101校准对标值VAC=400mV、4V、40V、400V,精确值为±(2.9%+3),VDC=400mV、4V、40V、400V,精确值为±(1.5%+1)。量程600V这一档可以不校,也不影响。
------------如果采用尝试方法去校准,那400mV档就废了,无论如何都不能修正过来。

网友:
FLUKE101很难坏,况且看样式你这还是有可能是硬芯片的,检查一下左上角F1的保险管,可能是那玩意坏了。

其次,检查一下Q6的三极管,很有可能串电给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别人了,FLUKE101校准对标值VAC=400mV、4V、40V、400V,精确值为±(2.9%+3),VDC=400mV、4V、40V ...

3天前我还校准过101,那会没有买6500。当时用个可调电源搞的。 107是120漏液体买回来研究的,现在已经修复,就是LCD有点不太好。101就是ERR,100买的。
101这种表也就校准交流电压 直流电压  电容这些挡位。

吃过午饭再校准直流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别人了,FLUKE101校准对标值VAC=400mV、4V、40V、400V,精确值为±(2.9%+3),VDC=400mV、4V、40V ...

刚刚又进入校准界面 ,电压的确是4.5
因为不在单位,自己先用调压器校准实验了一下,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希望你多实践。元件坏了一般这个错误ERR会一直持续,短暂ERR实践修了几个都是校准一下就好了。不存在存储芯片坏了一说,就算你换芯片也要校准一次。修这些表当然先校不能修复的再焊焊修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天前我还校准过101,那会没有买6500。当时用个可调电源搞的。 107是120漏液体买回来研究的,现在已经修复 ...

楼上专业,17B+我校过,在电池仓短接测试点进校准模式,再测3V的电压源,然后按hold保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天前我还校准过101,那会没有买6500。当时用个可调电源搞的。 107是120漏液体买回来研究的,现在已经修复 ...

朋友会校准艾德克斯电源?能否分享校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会校准艾德克斯电源?能否分享校准方法?

这个电源买还不到一个月,花1000买的带包装的。精度虽然高,可惜版本太老了。联系南京艾德克斯他们让用PV6800联机软件,用手上串口线联不通。加上最近修蓄电池综合参数测试仪,还没有时间研究。面板、串口校准不了就直接进EEPROM里面搞数据。

楼主:
我抽空试试校准,

校准数据怎么会丢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又进入校准界面 ,电压的确是4.5
因为不在单位,自己先用调压器校准实验了一下,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 ...

我承认是自己大意,没有注意到101的版本差异带来的校准数据的不同,因为我自己一直是使用《FLUKE 10, 11, 12 Service》这个规格书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抽空试试校准,

校准数据怎么会丢失呢?

fluke特意发表了  内存易失性声明。

楼主(2022-05-18):
条件限制,只校准了 DCV 档

err 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