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ALADING阿拉町电话手表W5-B

楼主(2021-11-06):
ALADING阿拉町电话手表W5-B

网友:
这表没意思了,系统什么都是定制的,能调时间的话,当个看时间的手表用吧

网友:
集成度很高,只是系统和平台只能用官方。精度方面不好说,有卫星误差好像100多米,基站定位误差很大,需要会看地图和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