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国际电工声光控灯头拆解

楼主(2021-11-06):
国际电工声光控灯头拆解

网友:
现在声光控比以前做的好多了

网友:
KU5590/KU5595 芯片资料

帮楼主加点料

网友:
不错啊 支持 节能灯跟led了

网友:
这款式果然够新,记得原来的是用三条腿的那种可控硅和分立元件来实现的功能

网友:
几年前买的还都是KU5595,现在的都换成KU5590了!不过这货故障率不高,我把自家所在楼道的声控灯座都换成了采用KU5590的,灯泡都是用红包买的欧普3W LED,至今三年了没有一个坏的。

网友:
使用白炽灯,大多在灯泡挂是,灯头也挂了!
这个工艺,用料,还是很好的,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我之前撸了好几个 老房子楼梯用  拆迁的时候我拆下来了

网友:
线路板这个不错,请问楼主几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