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荣耀路由器CD28 v1 AC1200双频千兆路由器

楼主(2021-11-06):
荣耀路由器cd28 v1首拆

rtl8367rb+rtl8812brh+rtl8197fs,还是经典的螃蟹方案,三件套永不过时。

电路对比v2电信版,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首先交换机没了屏蔽罩,再就是功放部分也没了,无论2.4还是5G都没有功放。信号自然差了一点。CPU是8197fs,自带ddr2?128MB内存,外置16MB闪存,内存大小合适,网口盲插和hilink功能还是必不可少,另外,机子更新后2.4G连接某些设备的握手速率达到400mbps

盒子底部还有铁板配重,为什么不是被动散热?因为根本和主板芯片没有接触,就是铁块,而不是铝合金。要不然这玩意拿起来就会轻飘飘的

多打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本帖内容最开始是一个TP家的AP,怎么后来换成荣耀的路由器了?我开始看到的AP内置铁片天线,回了帖。楼 ...

害,图片完全打乱了,干脆换了cd28的帖子,下次再重新发一遍ap1208gc

网友B:
楼主是想刷机吧?没看见螃蟹就万幸了,不过TP系很少用螃蟹,博通联发科用的也不多,唯独钟爱高通。

网友:
板载金属片天线效果如何?

网友:
“TP”是一个超越思科神一样的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刷机吧?没看见螃蟹就万幸了,不过TP系很少用螃蟹,博通联发科用的也不多,唯独钟爱高通。 ...

原来那个ARXXXX 被收购了啊。。。

网友:
TP网速快就是有时死机重启

网友A:
楼主本帖内容最开始是一个TP家的AP,怎么后来换成荣耀的路由器了?我开始看到的AP内置铁片天线,回了帖。楼上也有坛友回复最初的帖子说是高通芯片,结果帖子变成荣耀路由,芯片也都是螃蟹的了。我这里提示一下,楼下的可能看前面的回复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坛友看错了在乱回复,其实不是的哈!

网友(2022-01-14):
在这个路由怎么拆,卡扣那里怎么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