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华秋万用表HQ-890

楼主(2021-11-06):
这个表日常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电容只能到200UF,, 20A的检流只是用两个贴片分流的。正规的用康铜才好,

个人认为电压电阻脚有压敏电阻,这个设计能保护电阻误测市电
附上7106的芯片说明

网友:
你都收到了?我这边显示发货连运单号都没,不知道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A:
还好没撸,撸回来也是吃灰,不过手里没表的坛友可以撸一个备用

网友B:
这玩意是不是就是9205

网友:
电流档没有保险

网友:
一元福利的诱惑,可是已经买了科麦斯,伊莱克,现在是华秋为什么就控制不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不是就是9205

貌似还不如啊,连3分钱的康铜丝都省了。

楼主:
在拼多多发现在同样的模具的万能表,这东西就是一个9205

网友:
为啥介绍说是电容到2000呢?

网友C:
没电源开关,转档位关机,繁索,还费开关。

网友:
不如特安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撸,撸回来也是吃灰,不过手里没表的坛友可以撸一个备用

我就撸了个9块9的铬铁,没有要表,我有两个表了

网友:
关机右边的那个档是干嘛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电源开关,转档位关机,繁索,还费开关。

没有独立电源开关的话,一方面是省成本(毕竟这个是1块钱包顺丰的礼品),另一方面是安全。
独立电源键的表,如果关机的时候打在电阻档,或者低压档。开机后直接测220V的话,会炸表的

网友:
这玩意感觉还不如那个优利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独立电源开关的话,一方面是省成本(毕竟这个是1块钱包顺丰的礼品),另一方面是安全。
独立电源键的 ...

这倒是,用时长了测前会看档位的。

网友:
误差也够大的了,撸了一个,刚有单号,还查不到物流情况。

网友:
不是2000uf么,炮灰表能用就行

网友:
看到手动档都不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