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给了几根锡条,这么怎么用?

楼主(2021-11-06):
能替代焊锡丝吗?个人主要还是用焊锡丝/

网友A:
如果锡条多就找个锡锅,给线头沾锡用,别提多好用了,接线的时候把线拧成一股,往锡锅里一浸,蛮力都拉不开了,还可以防氧化,用在接触点上可以杜绝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给他丢回去,让他换几根金条丢回来

网友:
如果要省钱?

可以化开搞细些,烙铁易化,配合松香用

网友:
当不了焊锡用。但是锡很贵啊,有人收就卖啊。
纯锡是120一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锡条多就找个锡锅,给线头沾锡用,别提多好用了,接线的时候把线拧成一股,往锡锅里一浸,蛮力都拉不开 ...

上了锡的线头永远都锁不紧,今天拧紧了,过几天还能再拧,要牢靠还是要用端子

网友:
这么多锡条你要发财了啊!

网友:
30-40年前我们车间都是用手指粗的锡条配合焊锡膏焊电线

网友:
锡炉呀!现在很便宜一个就几十,适合小批量浸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