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九阳酸奶机无显示维修并请教电阻大小

楼主(2021-11-06):
酸奶机长这样。不锈钢杯子里面放米酒或酸奶,加电等个一两天,就能吃了。

很长时间没用了,费半天搞好糯米酒曲,放进去,

插电,不亮了,就听它滴滴滴的响个不停,面板无显示
按钮无反应。

一个字------拆!

结构很简单,就4个部分:

壳子,电路板,发热块,温度传感器。

问题看样子也很简单,电源输入部分的一个电阻烧掉了。

好象是这里的电阻:

          1.5uF      烧掉的坏电阻  +----|<------
O------+---||---+------[====]------+   二极管
       +--[==]--+                   +---->|------
     放电用的好电阻

但电阻已经烧黑了,色环已经看不清了。
既然已经怀了,拆下来量也没有意义了。

想找个电阻换上去,但对电路没有把握,
发帖请教下各位专家,这个电阻大小大概能用多少欧的啊?

糯米酵母都搞好了,只能先用土方法了,不知道能不能成。。。

网友:
拍照还行,很清楚,毕竟是5段位友友了
我猜应该是5欧,换一个3瓦5欧或者5.1欧电阻,抬高点安装,

考虑到温度,建议你买一个5瓦5欧水泥电阻吧,一劳永逸

网友:
换一个颜色为绿棕黑金的5W色环电阻,其阻值为:51Ω

楼主:
谢谢楼上专家帮助啊!
后续:

分析电路,阻容降压,1.5uF的CBB,电流大概是103mA,电路需要5V电压,不考虑交流峰值,
那个烧黑的大电阻大约需要是50欧左右,拆了量了下,电阻值50欧,与估算一致。

然后仔细琢磨,胡乱插电,巧合中有一次这个机器滴滴滴叫了几声后声音有变,
越变越长,最后随着一声滴------的长音,居然正常启动好了!

然后继续琢磨,几乎每一次插电后都会时长时短的滴滴滴一阵子,
最终声音越来越长,最后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进一步注意到,按按钮的时候,只要发出声音,显示器就会灭一下,
感觉发声把电给耗掉了。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开不了机器了,每次开机,都会长响一下,但由于供电不足,
没等到响完,电路就复位了,但电量在慢慢积累,到一定时间后,就能完成长响,
从而进入工作状态。

但为什么供电不足呢?
拆下CBB电容、分压电阻、稳压电容等元件,逐一测量,都是对的。
特别关照了所有的电容,也全是对的,奇怪了。

没办法只好试着把蜂鸣器去掉,结果插电直接工作!
难道蜂鸣器耗电变大了?

分析蜂鸣器电路,如上图,由IC一个脚经R3,到8050三极管放大、到到蜂鸣器、到47欧的R9电阻限流,到地。

怀疑是不是R9限流电阻变小了,拆下来量了下,没坏,奇怪了。

最后还是不知道原因,索性加大限流电阻阻值,
就是上图R9的这个电阻,再串个30欧(合计47+30=77欧)上去,结果工作正常了。

想留点余量,于是进一步尝试加大,最后换成了200欧电阻(上图中间靠左上的焊点),

这时声音减小不少,但还是能轻易听到,索性就这样用了。

有疑点的元件都量了,最终没有找到问题原因,但至少能用了,
如果有专家能指点一二,就太感谢了!

网友:
上面有两个电解电容,看看容量还剩多少?可能是这两电容不行了

网友:
换CBB电容,万用表量电容不是很准。

楼主(2022-07-31):
后记(2022-7-31):
自从上次加大蜂鸣器的电阻、减少蜂鸣器音量,使得发声音时MCU不再复位解决后(见4L),
今天又出同样的毛病了。

看起来问题在慢慢加大,上次已经测量了电源部分的CBB和电解电容,
唯一漏掉的是MCU旁边的电容(10V,220uF),本以为有了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这个电容作用不大。
今天索性给焊下来量了下,大约197uF(我的万用表最高量到200uF),看起来没有坏,
但换了个1000uF的上去,机器居然好了,然后再换回来,故障又回来了。
那肯定是这个电容的问题了,但很奇怪电容的容量没有减少多少,可能是漏电吧。

总之,问题根源找到了,就是MCU旁边的这个电容的问题,5L专家说的非常正确。

唉,单片机知识全还给老师了,要不然给加个自由设定温度,和显示当前温度功能,应该改改程序就能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记(2022-7-31):
自从上次加大蜂鸣器的电阻、减少蜂鸣器音量,使得发声音时MCU不再复位解决后(见4L),
今 ...

楼主很专业,看的我这个小白膜拜大神!

网友A:
这个原理和电饭煲差不多吧

网友:
维修秘诀先换电容再换其它,能省不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和电饭煲差不多吧

恩,可能跟现在的智能电饭煲挺像,老式的没有温度传感器,用的是磁钢机械跳电。
整体就是一个单片机实现的温度控制器,唉要是懂单片机的话,真的可以零成本加功能的。

网友B:
这个做米酒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米酒效果怎么样?

还不错,做好米酒,需要2个要素的配合,一个是经验,一个是设备。

这个能解决设备的问题,但经验也是不可缺少的,比如全程清洁,所有器具高温灭菌,
绝不碰手,蒸饭方法,温度,水量,搅拌的疏密程度等。

经验需要理论加实践,理论看百度,比如根霉菌和酵母菌的特性,繁殖温度,淀粉糊化,糖化酶活跃环境,
有氧呼吸,无氧呼吸之类,实践就是很多次失败的基础上总结了,比如最近总结出一个规律,
就是高压锅蒸出的米饭发酵做会酸味很重,但原理还不知道。

网上的经验可以博览百家,但鱼龙混杂,有对有错,其中不乏精品,但也有人云亦云,或巧合中总结出的迷信,
最好从理论出发进行鉴别,加上不断试错,最终肯定能超越他们。

网友:
改单片机的程序不如重新做一块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