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开看看几乎没怎么用过的优利德UT210E转盘磨损程度

楼主(2021-11-06):
优利德UT210E是人气很高的钳表,小巧,精度不错,最主要有2A的小电流量程!
但是,很多人反映210E转盘不好,时间久了就出问题,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接触不良,档位卡不住,松垮!甚至还有人告诉我转盘磨掉了铜箔导致短路主控挂了!
我的210E几乎没怎么用过,暂时没发现有问题,今天拆开看看,发现转盘布线有问题啊 。好多细小的布线横跨在弹片必经之路上,有好几处的布线绿油都被磨掉了,时间久了估计铜箔要磨断!还有在关机位置,弹片会停在转盘触点以外的区域,这里也是好多布线!关机后某些线路有短路隐患啊

网友:
这样大家才要不停买新表啊

网友:
这样大家才要不停买新表啊 +10000

网友:
这样大家才要不停买新表啊 +100000

网友:
转盘开关用PCB铜箔+这么好的设计=到期报废

网友:
定位就是卖给吃瓜群众的或者偶尔用一次的人,专业点人不会买这个

网友:
这个转盘的PCB设计我能说是故意的吗,要不然真要怀疑优利德的专业水平了。

网友:
这是严重的设计缺陷啊!

网友:
庆幸庆幸,之前差点入了。这真的优利德吗……哎

网友:
放点AB胶水

网友:
在线路上触点区域外打孔,用跳线从另一面连接上可以吗?

网友:
前两天鱼上150包邮出了,嫌它挡位开关单手不容易拨,尤其手上带汗或是少量油污的时候。
前几天修蓄电池充放电测试仪,充放电都是最大电流,我卡13只并联C3300大功率管电流怀念这个小钳口的210E.

网友:
工具就是用来使用的。。
工具没有十全十美,金钢不坏。如同人一样,再好的人,仔细研究也会发现他的不足之处。
有缺陷也是正常的,要用平常心看待,没什么大惊小怪。
至于是不值得拥有,就要看我们想从工具身上,得到的是什么?那就是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便携。
至于使用寿命,大不了坏了再换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听蝲蛄叫还种地不成,因为担心坏还供着不成。

网友:
高效的产品寿命管理设计…………优利德广告语!!

网友:
要转变观念了
就像手机 电脑一样
万用表也要更新换代

网友:
光固化阻焊绿油亡羊补牢,看看这东西行不行,涂上是不是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果然,便宜没好货啊给你看看万用表拨盘能狠到啥程度
不要怀疑,这个很大个黑色的,多层叠加出来、使用螺丝组装的铜轴玩意就是档位拨盘

网友:
设计缺陷啊,盖点绿油,贴上胶带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使用次数到了就报废,国人的设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