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打黑的by1935m,据说福禄克代工

楼主(2021-11-06):
看不出生产年代,从里面那块08年的电池可以看出历史的痕迹,一番清理后功能正常的,试了下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都是好的。没敢全拆散,看板子切的边和焊工,做工真的很渣,但是不应该是山寨的,北京仪表自己搞的?08年的电池没漏夜必须好评!

楼主:
比福禄克17b大一圈,略显笨重。

网友A:
fluke那款是BY1935,你这是by1935m,感觉根本不是一回事,不信你搜搜by1935的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那款是BY1935,你这是by1935m,感觉根本不是一回事,不信你搜搜by1935的拆机图。。 ...

仔细看了还真不是福禄克,上面有个mastech,华仪代工的,难怪这么糙呢

网友B:
有没有开机的图片,这个是三位半还是四位半

网友C:
打黑都不敢全拆,要是淘宝拼多多的,你更不敢拆了。

网友D:
打黑不就是要全拆吗?不管有无问题,清洁都也是需要从里到外的。
虽然我没打过黑。

网友E:
这代工污辱了fluke

网友:
明显不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代工污辱了fluke

明显对不起福禄克,白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黑都不敢全拆,要是淘宝拼多多的,你更不敢拆了。

转盘不会拆,怕拆开回复不了

网友:
1935和1935M估计辈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开机的图片,这个是三位半还是四位半

三位半吧

网友:
为什么有几个大焊点没上锡

网友F:
福禄克给别人代工??比如说:宝马给比亚迪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福禄克给别人代工??比如说:宝马给比亚迪代工?

听说1935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黑不就是要全拆吗?不管有无问题,清洁都也是需要从里到外的。
虽然我没打过黑。 ...

什么是打黑?

网友D:
我其实也不懂,感觉就是花小钱买坏的,然后自己修好吧。
因为不知道多大程度能修好,也不知道内部的损坏程度,所以碰运气的成分大。
打货的打,黑是内部乌漆嘛黑的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其实也不懂,感觉就是花小钱买坏的,然后自己修好吧。
因为不知道多大程度能修好,也不知道内部的损坏 ...

那不就是有点盲盒的意思

网友:
by1935是琴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