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我也拆台TIMEX Sinclair 1000古董电脑

楼主(2021-11-06):
这个薄膜键盘很是坑,自己按照电路图焊接了一个

原来电源接口是单声道的耳机座,真是奇葩

自己改的AV输出,只需要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就行了,原装的是RF输出。

大红背面PCB

屏蔽做的很到位

说是1982年最便宜的电脑,难怪就只有4个芯片

简单的BASIC编程语言,输入很是费劲,因为好多键位复用。这个扩展上内存加上磁带机就可以玩游戏了,但我认为最有意思是敲代码运行小程序!

网友A:
z80能干什么哟?当年只听说,几乎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z80能干什么哟?当年只听说,几乎没见过。

百度百科讲的很好,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百科讲的很好,可以看一下

单板机用的cpu,可惜我学习的时候已经被51干死了

网友B:
建议把详细的改装过程讲解一下。

网友:
键盘是你做的?  这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详细的改装过程讲解一下。

谷歌上有图

楼主:
附上运行简单BASIC程序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q4y1k7Ee

网友(2021-12-19):
英国货,只能basic

网友:
BASIC当年会的,现在忘记的精光。
2000年才大一,寒假自学编程,无意中就选了basic,次年春参加计算机二级考试,过了!

网友C:
是286吗?真的是收藏品 了,了不起的是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286吗?真的是收藏品 了,了不起的是还能用

没那么高级,这货是Z80的,8位的,应当与8088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