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松下/Panasonic等离子电视TH-50PZ80C半边黑屏故障/附维修手册

楼主(2021-11-06):
原贴地址:http://iytc.net/wordpress/?p=6341

2008年12000买的松下等离子电视,已经服役10多年了,效果没得说,秒杀LCD

最近出现偶尔半边黑屏现象,表现为开机时间长了以后,右半边屏幕黑屏,左半边花屏,关闭休息一段时间开机又可以恢复

想换掉又舍不得,上网查查类似的案例在此论坛看到相似案例https://www.avsforum.com/threads ... 92154-0-gaNycGzNCX0然后有位大神回复他处理过类似情况,原因是连接A板和D板的LVDS电缆松了:

他的修理视频:在视频的评论区一群人都反馈有效,有位仁兄提了更好的建议翻译如下

就是用神油WD-40清洗连接电缆好了,理论搜索差不多了,下面需实际操作
从墙上抬下70多斤的机器,放到 垫子上

功率555W,电老虎

准备拆盖,拆之前先准备电视机的维修手册:
松下TH-50PZ80C维修手册https://www.mydigit.cn/doc-view-3642.html

要拆掉的螺丝有4种类型,拆下来分类放好

拆开后的样子

A板和D板位置在中间下方,叠放在一起,上面是A板,下面是D板

拆A板,翻到手册20页

A5连接件对应的就是LVDS电缆,在D板上接口号为D5

一定要先松线夹再断开连接件

然后拆4个螺丝取下调谐器组件(不用取下A板,我取出了A板,后来发现没必要),然后将调谐器组件往上抬,可以看到D板下面这个就是LVDS线缆和D板上的接口

将A板和D板上的接口以及电缆两端喷点神油WD-40清洗,再用气嘴吹吹,弄完后原路装回即可
目前测试已无半屏黑屏故障,又能再战10年,大功告成!

网友:
等离子懂的人少,你这个算比较详细了,数码家好像就没看到过哪个发个像样的帖子,包括我,我创维42寸等离子有图无声,我居然发个电源板,发就发了吧,关键还东一张西一张,我自己看到都起火,

网友:
我一个朋友一个松下等离子也差不多2008年的吧, 50寸左右,告警闪红灯13次好像,找人上门看了 报价维修费600,板子另外算,于是放弃不修了,80块修电器的回收了

网友A(2022-11-14):
等离子是当年的高级货,后期推出的OLED与等离子相近的自发光,导致了它们对比度和色彩特别好,秒杀当年那些LCD屏幕。就是功耗大,顶部三风扇散热。
2008年给媳妇买的联想Y450笔记本,与我自己用的ThinkPad X201笔记本,那LCD屏的对比度和可视角度,用现在的眼光看绝逼是垃圾。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LCD屏明显好多了。
现在高端的LCD做的也很好了,我现在用的AOC PD32M显示器,是4K高刷广色域的,DCI-P3:122%、Adobe RGB:99%,可视角度:178/178°,参数也相当牛了,这是之前LCD显示器难以达到的,毕竟技术在发展嘛。

网友:
帮顶,好文章,家里还有台松下等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是当年的高级货,后期推出的OLED与等离子相近的自发光,导致了它们对比度和色彩特别好,秒杀当年那些 ...

等离子是动态功率,全白高亮才达到标称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