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跟群友讨论低通滤波,突然想试试加个低通滤波能不能测变频器

楼主(2021-11-06):
按照很多带低通滤波的万用表说明,打开低通滤波会过滤掉1K以上的信号。试着给万用表输入端加个RC滤波!貌似成功了?这样可行的话,普通万用表加个RC,用个开关切换一下不就行了?有老师出来科普一下吗?

网友A:
不然是有干扰是吗?   标签有特殊buff加成?

网友:
为楼主动手实践点赞!换个另外牌子的变频器试验一下。

网友:
对了,我未买289之前也是测不了变频器,松下的吧,47表一跟表笔碰到输出端子表指针满偏。找了个市售成品滤波器接在万用表之前,滤波器里面发出响声。

网友:
万用表测变频器的LPF也是一样的道理,差别只是万用表先分压再滤波,你是先滤波再分压,因而万用表的滤波电路对耐压要求低,你的对耐压要求高体积就大。其实本质上没区别。类似的还有LoZ功能,在输入并个电阻也是一样可以实现。

网友:
好主意,明天找两个RC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是有干扰是吗?   标签有特殊buff加成?

最主要不是干扰!变频器输出本身就含有高频载波!一般变频器电压指的基波电压,所以要过滤高频成分。 标签就是弄着玩的,没啥特别意思。

网友:
与音响分频器原理一样
很多高级设备有EMI电源滤波器,不知参数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