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法拉电容和150安汽车起动继电气制作点焊机

楼主(2021-11-06):
看图,准备吃鸡,只要细红,细黄通上脉冲就行。 wechat_upload1636201906618675b26f31a

网友A:
简单粗暴,不要继电器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不要继电器行不行

用继电器玩玩也好。效果如下图。较好的是20亳秒,穿孔的是50毫秒,100毫秒不敢试,估计会把0.15 的镀镍片烧成烧鸡。明天再改程序,调脉宽。在客压4.7伏情况下,每点一次电容电压下降0.01伏,呵呵,不错的巨无霸。点了几十次,马上拆开继电器,内部的黄铜触点毫无烧蚀痕迹,这15元包邮的继电器值烂了,我只要求它能工作一百次,想不到惊喜到我不敢相信现实。 wechat_upload163621122661869a1a49afc wechat_upload163621122761869a1bbf5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不要继电器行不行

我的M币是负资产,无法私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不要继电器行不行

就是,加粗线缆,通过调节充电电压的大小来调节点焊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继电器玩玩也好。效果如下图。较好的是20亳秒,穿孔的是50毫秒,100毫秒不敢试,估计会把0.15 的镀镍片 ...

更正一下,继电器不是用黄铜作触点,而是用紫铜作触点,而且是又大又厚实的触点。上楼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继电器不是用黄铜作触点,而是用紫铜作触点,而且是又大又厚实的触点。上楼打错字了。 ...

今晚调了脉冲时间,单脉冲,在容压4.5伏时,13毫秒最佳,焊得最牢固,焊点不发黑,要用钳子才能拉开,用手没法拉开。钳子拉开后会破层皮,这种效果自认基本满意。但焊点的正负点子抗拉程度不一致,正极点比负极点牢固。今后要想方法使其牢固度接近。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继电器不是用黄铜作触点,而是用紫铜作触点,而且是又大又厚实的触点。上楼打错字了。 ...

今天又试焊了几十点,继电器触点丝毫无损,大大超出我的预期,不知要点多少次才会使它失效。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晚调了脉冲时间,单脉冲,在容压4.5伏时,13毫秒最佳,焊得最牢固,焊点不发黑,要用钳子才能拉开,用 ...

看看,用钳强行拉开焊点后,余皮还粘死在铁块上,呵呵。 wechat_upload163638372661893bee26074 wechat_upload163638372761893bef53576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看,用钳强行拉开焊点后,余皮还粘死在铁块上,呵呵。

wechat_upload16364217936189d0a19c032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看,用钳强行拉开焊点后,余皮还粘死在铁块上,呵呵。

十级可调脉宽程序已编好,如果人多想要,我就无条件开源上传。有想要的说一声哈。

网友B:
作为汽修行业的我觉得非常靠谱!
关键那个继电器我拆机的特多,大的更多!
家里二十多个电容有搞头!
真怕哪天手上的点焊机那二十四颗7430MOS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汽修行业的我觉得非常靠谱!
关键那个继电器我拆机的特多,大的更多!
家里二十多个电容有搞头!

焊了三百多点了,触头还是黄铜本色,没发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级可调脉宽程序已编好,如果人多想要,我就无条件开源上传。有想要的说一声哈。 ...

十级太多,因为没有显示,按错了或者按键有点接触不良就搞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不要继电器行不行

恒流充电,控制充入的电量,就能省掉继电器了。

网友:
继电器响应时间太长了,很难达到MOS速度,不过就是耐操。
10级没有显示容易乱,得加装2位LED数码管显示,或者10个LED灯。
75N75能不能104直驱,省去光耦。

网友:
继电器惰性的关系达不到MOS管的毫秒级的通断能力,不知能不能点出焊点。

网友(2022-06-30):
对于继电器来说,当给线圈通电和断电的时候,触点并不会立即闭合或断开。而是有一个小的延迟时间,这个时间很短,大多数应用场合可以忽略,但是对于要以毫秒来计算闭合时间的应用场合,这个小延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网友(2023-02-09):
是银做的触点 不是紫铜

网友:
是银做的触点,不是紫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