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机箱里的2N3904三极管干嘛用的?

楼主(2021-11-06):
拆掉电脑机箱上的面板,有个2N3904的三极管,通过线接到了主板上,干什么用的?

网友:
联想电脑吧,或者IBM。估计是温度检测。

网友:
对的,就是温度检测,装在机箱出风口

网友:
又学一招。以前还以为无良商家又克扣了我的一个啥部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