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KOMAX锂电小电磨

楼主(2021-11-06):
刚入手一个小小电磨,长152mm,长28mm。一节18350锂电供电,拆开看一下内部结构。

正在充电。

正在充电。

一节18350锂电

一节18350锂电

控制板,上面4个8205s控制芯片,一个p70N02LDG的MOS管。

控制板,上面4个8205s控制芯片,一个p70N02LDG的MOS管。

电机前端一个小轴承。

电机前端一个小轴承。

网友A:
看起来简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简又实用。

还不知道这一节锂电耐用不!卖家不标电池容易,还没法比对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这一节锂电耐用不!卖家不标电池容易,还没法比对它。

方便好用就行,你在乎原配电池干嘛,原配电池一般都不行的,觉得电量不够,自己换一个就可以了,只要有完善的保护管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好用就行,你在乎原配电池干嘛,原配电池一般都不行的,觉得电量不够,自己换一个就可以了,只要有完 ...

说得有道理。

网友C:
哪里买到?价钱如何?

网友:
看外观 咦  还不错  一拆开  卧槽 这特么······   小锂电配有刷小电机  感觉值钱的就是那个黄铜夹头 和 控制板了

网友:
改充电宝如何呢

网友D:
同心度如何?同心度不错的话给薄软材料打孔还是可以的

网友:
18350差评,如果是18650绝对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到?价钱如何?

马宝52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心度如何?同心度不错的话给薄软材料打孔还是可以的

同心度很差,试了,安 上小钻头,端摆很厉害,根本无法打孔。只能当电磨。

网友E:
18350玩玩行,干活儿指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350玩玩行,干活儿指不上。

也没多少活,自己玩玩的活,应该够用了。

网友F:
这种小电磨力度应该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小电磨力度应该不大了。

力度确实很小,很容易逼停。

网友G:
12块咸鱼买的,壳体一模一样的,配外接12V2A电源,3.5插头插在充电位那里,按钮和灯的位置换成了个瘦长的船形开关。
力气还ok,同心度也ok,装2mm麻花钻在橡胶木上面打深孔没问题。
感觉夹头还行,你装钻头抖会不会是夹头芯没配对,换那个和钻柄贴合好点的芯试试。

网友H:
大哥你这是扶贫啊。,送我也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块咸鱼买的,壳体一模一样的,配外接12V2A电源,3.5插头插在充电位那里,按钮和灯的位置换成了个瘦长的船 ...

您说对了,就是夹头配合不好,空隙太大。换个精度高的夹头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你这是扶贫啊。,送我也不要。。

您的要求高,每个人水平不一样,要求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