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第一次来发帖 求助光猫这颗10脚IC是什么型号?TEAQ

楼主(2021-11-06):
维修一只光猫 发现这颗10脚IC不通电 开机状态测不到电压

请教一下论坛大神,谢谢哈

网友A:
共模电感/隔离变压器/esd器件
没有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隔离变压器/esd器件
没有电压正常

4脚的是共模电感 10脚那颗丝印查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