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块SMS246EN加双512缓存TH58TFT0EFKBA8J X8 1T固态,读写速度慢

楼主(2021-11-06):
一块SMS246EN加双512M缓存TH58TFT0EFKBA8J X8块 1T固态,读写速度慢。重开能提高点吗?TH58TFT0EFKBA8J是土狗芯片吗?这板的土狗在哪?试开了下报错:PreTest Fail(30)/(08) 望有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不接sata口来测试?

网友:
用USB测试? SATA3接口测试一下啊

网友A:
图三图四都证明了你的转接卡是SATA2标准的,换个转接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三图四都证明了你的转接卡是SATA2标准的,换个转接卡吧

产品型号:SHE088。内置支持SATA2、SATA3接口硬盘(包括HDD、S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型号:SHE088。内置支持SATA2、SATA3接口硬盘(包括HDD、SSD)

我查了下资料,SSK SHE-088内部的桥接主控是Norelsys NS1066,也就是SATA2-USB3桥接方案,所以这个速度很正常,你还是得换盒子,大概能快100MB/S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资料,SSK SHE-088内部的桥接主控是Norelsys NS1066,也就是SATA2-USB3桥接方案,所以这个速度很 ...

好的,谢谢。但这块1T的给人感觉不爽,换同样SATA接口的普通固态试过,表现都比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这块1T的给人感觉不爽,换同样SATA接口的普通固态试过,表现都比它好。 ...

这就得问Norelsys了,这是非常早期的USB3桥接方案,功能很浅薄,后来的ASM1153e、JMicron JMS578、VIA VL711一个比一个强

网友B:
转接卡问题 换个新的ASM1153E JMS5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卡问题 换个新的ASM1153E JMS583

给个摧荐,买什么样的使用方便、性能好

网友A:
JMS578强推,次推VL711,至于ASM1153e,我只看到浮高的价格和奇怪的固件兼容性,不知道到底有啥好的,我JMS578和VL711盒子直接跑满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JMS578强推,次推VL711,至于ASM1153e,我只看到浮高的价格和奇怪的固件兼容性,不知道到底有啥好的,我JMS ...

谢谢了,购块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购块试试

甭客气,找不到就问我要链接,我最近买到的都是JMS578和VL711,亲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甭客气,找不到就问我要链接,我最近买到的都是JMS578和VL711,亲测不错

已买了一个,明天才到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买了一个,明天才到货

这手速可以啊,虽然买的是个山寨,回头报一下价格和主控型号合适我也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速可以啊,虽然买的是个山寨,回头报一下价格和主控型号合适我也入了 ...

换了转接卡后,速度完全不一样了,这一套带盒才22元包邮,还要便宜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转接卡后,速度完全不一样了,这一套带盒才22元包邮,还要便宜些。
...

ChipGenius信息来一份,可以查到主控芯片信息的,我看看合适也去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Genius信息来一份,可以查到主控芯片信息的,我看看合适也去买个

用JMS578桥接的转接卡在接sata接口固态时的速度比NS1066要强很多。相比工作电流也大很多。但是JMS578桥接的转接卡在开卡时,兼容性不好,SM2246这类都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JMS578桥接的转接卡在接sata接口固态时的速度比NS1066要强很多。相比工作电流也大很多。但是JMS578桥接 ...

SATA3.0方案的桥接芯片大多都相对耗电,至于兼容性问题,链接到USB2.0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