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3G路由器能改打印服务器吗

楼主(2021-11-06):
捡到一个TP的150M无线路由器,看见侧面有个usb口,想起打印机服务器好像也是带usb的路由器。不知道这玩意能改不。3G要不也没啥用了。

网友:
能刷OP的话应该可以,不过你这个看着像给手机充电的,未必有电路

网友A:
自己会搞固件就行   印象中这玩意的主控都是RT3052的   很多固件都被人家搞了认证激活  换打印机就要重新激活 重新收钱

网友:
要能刷OP或者老毛子,就可以做打印机服务器。。我家里的是以前的优酷路由宝改的。

网友B:
完全可以,这个路由器应该用的是ar9331的芯片,网上去下载一下open wrt的固件,有支持打印服务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会搞固件就行   印象中这玩意的主控都是RT3052的   很多固件都被人家搞了认证激活  换打印机就要重新激 ...

这玩意是AR9331的,TP以前很少用RaLink,我知道早期用过RT2880F这类,近两年旗下的水星和迅捷用过MTK,应该从来没用过RT305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是AR9331的,TP以前很少用RaLink,我知道早期用过RT2880F这类,近两年旗下的水星和迅捷用过MTK,应该从 ...

这个型号的我还真没拆过 我拆的好几个都是移动电源+ap+路由的   可以用开关切换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这个路由器应该用的是ar9331的芯片,网上去下载一下open wrt的固件,有支持打印服务器的。 ...

刚拆开看下,确实是AR9331的芯片,估计过了活跃期了,您说的固件不好找了。

网友(2022-10-25):
引用 楼主:
刚拆开看下,确实是AR9331的芯片,估计过了活跃期了,您说的固件不好找了。 ...

有的,我前段时间把我的703N翻出来刷过...

网友:
可以,以前改过,后来电池不行了,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