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mini5不开机无显示维修-磁珠脱落引起

楼主(2021-11-07):
深圳朋友寄修iPad mini5,进过水,处理好进水部位后,换过屏幕维修,也是我修的,寄朋友后没用几下就不开机了,只能再次寄回咯!

上加热台,拆屏

拆下屏幕压片,撕开绝缘胶纸,发现一颗磁珠已脱落

快克861热风枪焊回磁珠

再看看此磁珠的所在位置点位图,因免费的点位图无网络名及无电路原理图,也不知道具体是干吗的,当然绝对与供电有关的

万用表测试下,磁珠已通

管它三七二十一,装好测试,OK了

分析:可能是修进水机时,扣屏幕排线压到此磁珠使其脱落,装排线压片又把磁珠压住了,有时能接触到,故能接触到时就可以正常开机,这次应该是彻底修复了!

楼主(2022-02-10):
经过查询图纸,此元件为120欧姆磁珠,连接到PPVCC_MAIN_LCD_SW网络

网友:
大故障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