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硬改+软解一个中兴芯片的4G随身WiFi,速度还不错!!

楼主(2021-11-07):
之前跟风买了一个格行高通410芯片的移动wifi,硬改虽然成功了但是在使用中会不定时的出现断网重启的现象,不是很稳定,所以直接把它废了,早两天用优惠券又花了19元买了一个用中兴芯片的移动WiFi,到手试了一下不能直接插自己的手机卡,默认是内置esim的,后来按照坛友破解的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601-1-2.html 修改成功,测试了手机的电信卡和移动卡,速度非常慢,移动卡的速度还好点,电信卡的速度就差多了,下载峰值最高也就1.7M这样,看个抖音卡得要死、、、、猜想有可能是受内置esim的存在影响到网速,然后把内置的esim卡从电路板上吹掉,吹掉后装壳分别测试了电信卡和移动卡,速度感觉还是可以的,刷抖音等短视频没有出现过卡顿现象了,连续使用也很稳定,没有出现掉网重启等现象,只有轻微发热,比之前的格行骁龙410那个温度要低很多

外观和坛友们撸的大同小异,基本一样,包括内部电路板也是几乎一样的

商家说这个随身wifi是电信版的,但是我测试了电信卡和移动卡都能用,联通卡我没有,所以测试不了,wifi天线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601-1-2.html 这个是一样的

内置的esim卡被我用风枪给吹下来了

esim卡的型号

继续、、

按照坛友的方法破解后默认就是sim卡了,可以正常上网了

下面这张截图是电信卡峰值的网速

连续测试三次的结果,平均网速感觉还是可以的

这张截图是移动卡峰值的网速

移动卡连续三次测试的网速,平均网速也算不错的

网友A:
内置的esim卡是干什么用的,不影响其它正常使用吗?请科普一下好吧。

网友B:
话说大家都在撸,但是这玩意到底有什么用啊

网友C:
用手机热点,比这个强好几倍了。没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热点,比这个强好几倍了。没意思。

手机几千块和十几块能比么,办公室需要晚上挂机,你也把手机留在办公室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几千块和十几块能比么,办公室需要晚上挂机,你也把手机留在办公室么 ...

办公室用这个上网?我无语了。

网友E:
请教坛友,两个内置芯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手机几千块和十几块能比么,办公室需要晚上挂机,你也把手机留在办公室么 ...

哈哈  你的公司连宽带都舍不得用吗?

网友G:
这些个玩意最近咋玩的人那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手机几千块和十几块能比么,办公室需要晚上挂机,你也把手机留在办公室么 ...

公司没网??离职吧,这公司不值得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大家都在撸,但是这玩意到底有什么用啊

说实话,这玩意在平时的话确实没啥用,我跟风弄一个其实也就是为了在车上用,以前在车上基本都是开手机热点,用于导航、听在线音乐等,还有车里有人的话也用我的热点,所以手机耗电贼快,要一直充着电才行,有了这玩意那么手机就可以解放了,只要汽车启动就有网络,反正用的卡是手机的副卡,无限流量套餐!!!平时在家家里有宽带网的wifi,在单位也同样有,哪怕就是在路上用个wifi万能钥匙都随便可以上网,所以这玩意平时根本就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个玩意最近咋玩的人那么多。。

各有各的用处吧,我主要是在车上用,平时不用的,还有些坛友买来主要是折腾吧,折腾够了就放柜子里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  你的公司连宽带都舍不得用吗?

你们公司没有网管封ip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坛友,两个内置芯片吗?

我吹下来的那个是内置esim卡,另一个应该是esim和sim的转换开关芯片

网友I:
能换程序就好了,指不定商家远程升级把它搞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esim卡是干什么用的,不影响其它正常使用吗?请科普一下好吧。

可以这样理解,esim卡你就当它是一张固定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手机卡,它的网络流量是需要在网上充值买的,而我们用的手机卡是可以随时拔插的,流量多少是根据自己手机套餐来决定,网络是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换程序就好了,指不定商家远程升级把它搞废了

所以呀坛友们在玩那款高通骁龙410(格行)的那款就精简了里面的程序,删除了升级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吹下来的那个是内置esim卡,另一个应该是esim和sim的转换开关芯片

感谢坛友答复,看到图上的继续,以为是这个也要吹下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公司没网??离职吧,这公司不值得呆

公司的网你也敢用?都是带监控的。私人设备从来不连公司的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公司没网??离职吧,这公司不值得呆

公司网络限制多,自己的网络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