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考试车的GPS坏了求维修

楼主(2021-11-07):
就是放大镜那个芯片不知道是坏了还是系统坏了 我把好的芯片换到不亮灯的板就好了  主板分前GPS和后GPS 都是前GPS板坏的 还有我把2个好的后GPS板的板拼在一起测试系统还是不认前GPS 最后我想问有什么办法能把好的芯片文件复制出来芯片型号512M29EWL

网友:
考试车是啥?

网友:
如果是考驾照用的,坏了更好。人工的好处多

网友:
这是和芯星通的什么系列板子?

网友A:
这玩意坏了不是应该直接换新的吗  虽然贵但是不差那点钱啊  你焊接的那个芯片好像有两个脚都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坏了不是应该直接换新的吗  虽然贵但是不差那点钱啊  你焊接的那个芯片好像有两个脚都短路了 ...

上面芯片是拆出来没有植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芯片是拆出来没有植锡的

我说的是SOP封装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