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美的微波炉拆了没有修

楼主(2021-11-07):
『X折腾』美的微波炉拆了没有修
拆完研究了原理,但是也没修成功,反正也没想着修大件物品

网友A:
高压保险断了,不加热

网友:
内部做工很不错

网友B:
这么脏,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脏,怎么下手?

带着一次性手套啊。。反正慢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保险断了,不加热

应该是的,可是突然单位的工程师又带走维修了,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脏,怎么下手?

所以楼主戴了手套啊

网友:
这是公用的东西,拿来练手不错。。。

网友:
高压保险断是常见故障,要检查一下门开关等处有无异常,之后才可以换上高压保险。

网友C:
拆都拆了,修对楼主来说小意思

网友:
我看上变压器了

网友:
高压保险丝断了可能高压二极管坏了,没有代换的可以临时用7个1n4007串联代换(没去查具体是不是7个,不确定是不是记错了,15年修了一个就是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都拆了,修对楼主来说小意思

本来要修的,结果单位工程师又出手了。。真是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