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鹰视安锂电钻加个电量检测板,顺带简单拆机

楼主(2021-11-07):
这个锂电钻好像是去年买的(注意不是撸,原价几十大洋买的),那时我还基本上不上这个论坛,不然多看看大家的拆机,可能会撸的更好。不过这机器我用到现在都很好,续航长,声音小,带扭矩调节,带简单的水平仪。
力度也大,配合双刃钻头,混凝土打孔毫无压力,甚至用大力顶住尾部+冲击钻头都用了好多次,没问题。

最近折腾电量显示上瘾,也给这个加了一个显示小板,这个位置我觉得还可以。
虽然不太美观,但实用就行了。何况本体绿油油的我觉得已经没有啥能拉低颜值了。
依旧看图说话,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主要部位展示不清。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7931-1-1.html我这样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部位展示不清。

电机吗?减速箱?
主要这种电钻论坛里拆的太多了,大同小异,大同小异。我这外观绿估计是论坛少有的,多给大家展示下。
而且我主要目的也不是拆,就想装个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7931-1-1.html我这样改装

你这个不错,我原本想买三个红绿橙灯的小板,可以用原来的壳子上的孔位,但一直没找到那种。
这种板子我不想常亮,然后带开关侧面又装不下,拆了开关厚度应该够了,都是各种取舍最后搞成了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错,我原本想买三个红绿橙灯的小板,可以用原来的壳子上的孔位,但一直没找到那种。
这种板子我 ...

看来你还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那么你看我这个如何

网友C:
把中间的黄色灯去掉一个就是三个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吗?减速箱?
主要这种电钻论坛里拆的太多了,大同小异,大同小异。我这外观绿估计是论坛少有的,多 ...

我是说你安装的显示板,来个特写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安装的显示板,来个特写就清楚了。

另一个帖子里有,这个板子比较常见,现在都是这种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中间的黄色灯去掉一个就是三个灯

谢谢!我搜到过这种,三个灯就可以用原来的孔位,四个灯孔位需要重新开,不过开孔对于我们倒也不是难事,我可能还要继续折腾2.0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搜到过这种,三个灯就可以用原来的孔位,四个灯孔位需要重新开,不过开孔对于我们倒也不是难事, ...

不需要开孔,你把发光管换成长脚脚重新排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安装的显示板,来个特写就清楚了。

可以参考下

网友D:
外观丑了点外,其他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丑了点外,其他没什么了。

谢谢前辈,准备再折腾下,改到里面然后常通。

网友:
谢谢,这清楚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观丑了点外,其他没什么了。

哈哈,有点。

楼主:
已经折腾得好看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