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纪念逝去的师德楼小蜜蜂——单手使用的探针表笔诞生记,以及后续

楼主(2021-11-07):
因为总想单手操作万用表笔,又想能换笔头使用,于是买来一些探针,用手头一些材料做一对单手操作的可换头表笔。

探针使用的是P125型号,直径2.0,针套直径2.3,不算粗,也不算很细

探针和针套的组合

单手操作,当然是筷子形式了,但一般的表笔又短又粗,不合适,于是师德楼小蜜蜂被拆了
图上是笔帽,尾堵,笔头和墨,基本没有用过的德国原装434就这样死了

折腾的过程没啥可说的,遗憾就是2.3直径的硅胶线无法穿过2.2的笔孔,只能干掉线皮了

新出炉的表笔

和几种探针拍个合影,尖头、圆头和四爪,三种头子随便换

这次,表笔终于够长够细了,但是探针行程还是有点长,等我慢慢想办法解决吧

实测圆珠笔探针表笔长度够用,普通情况下接触电阻0.2,压到底低于0.1,够用了

现在唯一的麻烦就是笔帽的长度不够,兜不住尖头,还得想办法做个笔帽,尖头探针实在有点尖

今天为了减少探针行程,把探针桶捏扁了

放心,我捏扁了两对这玩意便宜的很,10块钱能买20多根,还随时可以换

实测效果,用T12头子测试,笔头搭上去,读数跳动,大约能见到8.4欧的数字稳定一下,镀金部位搭上去,读数可以在8.2左右稳定一下,而尖头刺上去,读数直接稳定在7.8欧

最后的图是台钳夹住烙铁头,因为刺上去,烙铁头在桌上乱滚,另一只手要拍照,只能动用台钳了

现在感觉比两手各拿一只表笔方便多了

楼主:
做完之后想起来一点,如果把2.2的孔尾部扩成2.5的,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在尾巴上套热缩管弄的那么难看了?

说干就干,继续折腾,针套拆下已经报废,换一对,这下子尾巴好看多了

网友A:
没看明白,太深奥

网友B:
那么,绝缘够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绝缘够不够呢?

没测试,不过线是硅胶皮的,笔杆子是一体的塑料,反正电阻最高档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测试,不过线是硅胶皮的,笔杆子是一体的塑料,反正电阻最高档没事

说到绝缘,至少整个摇表吧,万用表高阻挡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绝缘,至少整个摇表吧,万用表高阻挡没啥意义

好的,兄弟发一个过来吧

其实,很少有材料扛不住220的,不需要那么胆小…………就算只有一层热缩管,扛220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太深奥

就是做了一对细长的能换头子的表笔

楼主:
继续折腾,今天把杆子头部磨成了更小的锥形,还磨了两个尖头,现在彻底成了筷子用法,
两根师德楼筷子
看图,感觉挺不错的,磨的时候发现探针头说是黄铜的,果然是真的…………

顺便再晒晒现在使用的筷子表笔的插拔式头子

探针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它会缩进去,这种125探针的收缩行程更是达到了几乎1厘米,其实要缩短它的行程很简单,看图,两张图的红圈那里有区别…………你想缩短多少行程就在探针管中间那个环向头部测量对应的长度,用钳子捏扁就行了。我磨完了的这对探针,觉得有缩回行程不好,干脆捏到头,没有行程了。

网友D:
既然是铜的,不能用焊锡焊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铜的,不能用焊锡焊死么?

不好操作,不要说镀镍的,镀金的都不好操作

当然了,这个难度是相对于捏扁来说的
你有兴趣可以试试,镀金的也不贵

网友E:
做这个不如直接买一个能换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这个不如直接买一个能换针的

市售的能换针的都是螺纹连接,反正我是受够螺纹连接了

网友(2022-09-13):
引用 楼主:
没测试,不过线是硅胶皮的,笔杆子是一体的塑料,反正电阻最高档没事

关键是电压档

网友:
梅雨季节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