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长期闲置是否可能变砖?

楼主(2021-11-07):
听说flash芯片长期不通电,里面的数据会丢失或损坏,
这样子,路由器如果长期闲置是不是可能变砖呢
大家遇到过路由器莫名其妙变砖的情况么

网友:
你听哪位大神说的?

网友:
会的。
我的TP-LINK TL-WVR300放了半年,直接变砖了。开机除了电源灯亮,其他毫无反应。

网友:
防潮、防灰尘做的好,坏的概率就小。

网友:
我十六年前的两个路由器交换机都还在,其中一个还没试,10几年没通电。另一个路由器和交换机是好的。

网友:
楼主需要了解一下EEPROM和NAND FLASH的区别

网友:
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网友:
芯片类的都应防潮吧。~

网友:
有可能吧,我的磊科762放了好久现在进不了系统了。

网友:
理论上可能的,但没见过真的。

网友A:
我一个硬盘录像机放坏了

网友B:
固件会丢失,时间长了,存的电荷就没了。

网友:
应该不会,放坏了都是受潮的,这样的话那些放几年的库存路由器岂不是都凉了?

网友:
砖家叫兽的疯言疯语!

网友:
防尘防潮就好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不会,一般电容时间久了估计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会丢失,时间长了,存的电荷就没了。

路由器固件丢失的情况,你遇到过么

网友:
是的,虽然理论上不会,实际上常能遇到莫名其妙的不能使用的问题,路由器光猫摄像头只要是有系统固件的都有可能。

网友:
路由器大多25佛拉士芯片,nor flash保存寿命要长一些。10年一个边界,卤煮说的是对的,但是要看芯片本身健康状态,还有环境。只要断电时间够长丢失必然的

网友(2021-12-12):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硬盘录像机放坏了

我也遇到过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台海康威视硬盘网络的录像机,好好的放了几年,现在开机居然进不去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