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推荐一个单节锂电池充电、放电、稳压于一体的芯片

楼主(2021-11-07):
单节锂电池应用系统。
看到有充电、放电于一体的芯片。但是要用到稳压的话,还是需要自己再外加一个LDO。
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单节锂电池,管理充电放电保护,内置一个固定的3.3V的稳压输出的功能。
有没有大侠给推荐一下。当然便宜为好。

网友:
没见过,只能自己改造吧。

网友:
1.5V恒压的充电锂电池,,就是这个原理,,3.3V的芯片可能难找

网友:
建议直接外挂LDO 这类芯片有是有但价格你接受不了的

网友:
好像并没有这么一体的

可以在充电芯片的输出端,再加这么个小玩意, 就达到要求, 连线也简单

网友:
有那种带保护板的TP4056,再加一片HT7133-A,自己干,最大输出电流几百mA,静态功耗2-4微安,类似于保护板
几块钱搞定,价格还没有运费高

网友:
充电宝电路加一个sot23-5的同步buck芯片

楼主:
好吧,多谢大家的回复。
看来还是要有个外加的LDO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多谢大家的回复。
看来还是要有个外加的LDO了。

带保护的没见过,带充电+LDO的倒是有
LTC406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保护的没见过,带充电+LDO的倒是有
LTC4063

不错。可是静态电流15ua大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可是静态电流15ua大了点。

这个电流已经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可是静态电流15ua大了点。

静态电流大,可以考虑待机时关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保护的没见过,带充电+LDO的倒是有
LTC4063

价格承受不了。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承受不了。有点贵。

LTC是出了名的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