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视机KODI播放阿里云盘中的电影,我家云\粒子云docker安装aliyundrive-webdav

楼主(2021-11-07):
阿里云现在空间还算是比较大的,访问的速度比较快,而且免费的资源比较多。
现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电影资源,点几下你的阿里云盘就是几T的电影盘。可以利用软路由插件或是矿渣安装aliyundrive-webdav这个插件来实现让你的电视端KODI软件播放dav网络视频。而且有手机号就可以申请阿里云盘,可以用家里人的手机号全申请一下,现在一个账号至少可以有700G的免费永久空间,备份100张图片就可以再送200G。多个盘下收藏不同电影,用KODI来放电影还是不错的。
aliyundrive-webdav是一个开源项目,地址是:https://github.com/zxbu/webdav-aliyundriver
我也不清楚这个东西安全性怎么样,建议不要放太私密和重要的文件。

今天我就利用DOCKER在我的粒子云上安装一下。
首先是要得到自己的REFRESH_TOKEN,我以360浏览器例。登陆好你的网页端阿里云盘后,点F12,按下面的图找到你的REFRESH_TOKEN。如果你的是空白的,可以按一下F5试试。

然后DOCKER安装-v /otp/home/aliyundrive-webdav是你自己的目录,可以使用自己挂载的硬盘目录

docker run -d --name=aliyundrive-webdav --restart=unless-stopped -p 8080:8080 \
  -v /otp/home/aliyundrive-webdav:/etc/aliyundrive-webdav \
  -e REFRESH_TOKEN='你的TOKEN' \
--net=host \
  messense/aliyundrive-webdav

你也可以加个密码,要是你有很多个阿里云盘,可以安装多个容器,只要更改下-p后面的端口和-V后面的目录,比如 -p 8081:8080,-v /otp/home/aliyundrive-webdav1:/etc/aliyundrive-webdav
docker run -d --name=aliyundrive-webdav --restart=unless-stopped -p 8080:8080 \
  -v /otp/home/aliyundrive-webdav:/etc/aliyundrive-webdav \
  -e TZ=Asia/Shanghai
  -e REFRESH_TOKEN='你的TOKEN' \
  -e ALIYUNDRIVE_AUTH_USER-NAME=你的用户名
  -e ALIYUNDRIVE_AUTH_PASSWORD=你的密码
  --net=host \
  messense/aliyundrive-webdav

安装完成后,可以用你的粒子云的IP地址:8080访问你阿里云的目录了。
比如我用电脑资源管理器访问我的电影目录,我试了下,只能在浏览器访问时可以播放电影,用资源管理器更适合用来查看和复制,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调用电脑播放器播放会出错放不了。

浏览器就没有这么美观

那么有人要问了,用官方的客户端还是更美观更好用吗?
那么接下来就是官方应用无法做到的,电视端的应用

利用KODI来播放阿里云盘的电视。

添加网络位置

这里一定要选webDAV服务器,不然是认不到的,填入你的IP地址和端口号,然后保证一个名称就可以浏览并播放了

分享一下我收藏的阿里云盘中的迪士尼电影,不转存到自己阿里云盘的话只能预放2分钟,转存到自己盘可播放全片,速度也很快的。10G大的视频播放一点也不卡。
迪士尼收藏版2021】第一部分

迪士尼收藏版2021】第二部分

迪士尼收藏版2021】第三部分

要是你有好的片源,也可以分享一下呀,分享还可以换更大的存储空间。

网友A:
我是直接在我家电视安装阿里云盘APP,然后打开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在我家电视安装阿里云盘APP,然后打开看的。

噢,怎么装的,是横屏版的吗?我还不知道,也有字幕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怎么装的,是横屏版的吗?我还不知道,也有字幕可以用吗

我就直接下载的手机版,和手机APP版功能一样,在线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直接下载的手机版,和手机APP版功能一样,在线看就行。

噢,那不是竖屏的吗,字很小的吧。还不如用投屏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那不是竖屏的吗,字很小的吧。还不如用投屏方便

装电视上自动变成横屏的了,没感觉出来哪儿不对劲。就是用遥控可能不好使,我用的蓝牙鼠标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电视上自动变成横屏的了,没感觉出来哪儿不对劲。就是用遥控可能不好使,我用的蓝牙鼠标操作的。 ...

噢,那还行呀,不过多账户切换应该没有KODI方便,只是这个KODI介面也很丑

网友B:
不好用,装好后只能用几天,TOKEN老是过期。需要经常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用,装好后只能用几天,TOKEN老是过期。需要经常更新

噢,这样呀

网友C:
可以试试VLC,KODI我总是用不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VLC,KODI我总是用不惯

我试了下,VLC无法打开DAV地址的目录

网友:
当贝播放器我用的还可以,倍速播放也不错,字幕也有

网友(2021-12-27):
嫌kodi难看麻烦的就用nplayer啊,手机,tv通吃,甚至还有苹果版,而且也能自动下载简介什么的,用起来很方面

网友:
现在有专用阿里云TV版了,阿里小站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怎么装的,是横屏版的吗?我还不知道,也有字幕可以用吗

都没有你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
我的天啊~!谢谢分享!感动!另外有林正英全系列吗?

网友:
片子不错 收下了 谢谢

网友:
我在贝壳云小钢炮也搞好WEBDAV了 话说怎么映射或者挂载为本地磁盘呢?我想集成到类似SAMBA一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