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WDR7500 V3版本,突然不通电了

楼主(2021-11-07):
WDR7500 V3版本,用的好好的,突然不通电了。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了,插上电源几分钟,主板芯片也是冷冰冰的。
好像不过电啊!
请大家出注意,如何修复?谢谢!!!

不知道哪里出错,拆开看看: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换过。家里路由器电源多个。路由器也有2个。

这个V3版本,不过电。奇怪了。
主板上没有保险丝啊?

网友:
多按几下开关,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试过了

网友A:
多半是DC—DC芯片挂了,标150那个封闭电感上测试有没有3.3V电压,顺便测试USB插座上有没有5V电压。

网友:
测150那个电感与GND间有没有电压,没有就往前测电压转换芯片,有电压就另买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DC—DC芯片挂了,标150那个封闭电感上测试有没有3.3V电压,顺便测试USB插座上有没有5V电压。 ...

是哪一个芯片?可否标注一下?谢谢

网友B:
不通电首先要有一台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首先要有一台万用表

对头,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哪一个芯片?可否标注一下?谢谢

150电感上面一点两个并排的八脚芯片,U20和Q10,具体的你搜芯片型号,查典型应用图。

网友:
看看主板的底部,哪个部分由被高温烘烤变色的,查一查周边的元件,也许可以找到思路。

网友C:
看这问得我都怀疑楼主没万用表,有的话直接每个DC电路一测电压就知道哪里坏了啊,根据你的描述我赌一把重点检测那颗ss24肖特基用个镊子把他两头短接通电试试

网友:
吧这两个点导线短接开机看看,就不通过开关和二极管了12V直达初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问得我都怀疑楼主没万用表,有的话直接每个DC电路一测电压就知道哪里坏了啊,根据你的描述我赌一把重点 ...

确实没有万用表。
昨晚就短接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电感上面一点两个并排的八脚芯片,U20和Q10,具体的你搜芯片型号,查典型应用图。 ...

刚好找到一个板子,通电的。拆了左侧那个8脚,换上,开机正常。只是运行才几分钟,又不行了。
算了,不折腾了。扔了。

网友:
R213
R214
都是0Ω电阻,有时候做保险用。用镊子各自短路一下试试看通不通电。但如果是后级电路有故障引起的保护,这样操作有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我有个光猫捎了那个5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找到一个板子,通电的。拆了左侧那个8脚,换上,开机正常。只是运行才几分钟,又不行了。
算了,不 ...

你这个DC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要拿表找到,不然大电流芯片换上发热挂的快,不过仔细看你那个DC部分有进水腐蚀的痕迹有可能那些贴片电容电阻都已经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