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三洋洗衣机(XQG60-L832BCX)一直排水

楼主(2021-11-07):
家里的三洋洗衣机(XQG60-L832BCX)早上洗衣服的时候一直进水不停,仔细听听排水管一直有水声,估计是排水阀出问题了。
由于是下排水,把排水管提高点,就可以正常停止进水进入洗衣程序。就这样需要排水的时候就放低排水管,排完水就抬高
排水管,半人工把衣服洗完了。

有时间拆开后面板看看排水阀什么情况。淘宝查了,排水阀20多块钱。

网友:
还有可能是长时间使用后,脏东西把排水阀哪里堵了,能排水,但不回弹,以前遇到过,里面一坨棉絮,掏出来就好了

网友:
你试试脱水的时候有没有拉动的声音 有点话排水堵了不回位
我在客户家修洗衣机的时候可是拿出很多硬币

网友:
排水阀坏掉的可能性很小,卡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把洗衣机放倒看看下边的排水哪里是不是和上边说的一样卡东西了。再不行就换个排水总成。我家的也是三洋的排水那个橡皮塞关不严也是漏水,后来换了一个总成。

楼主:
拆开了,摸排水阀不停振动,手帮助转动会继续转动,拆掉连杆后电机还是不转但振动,应该是电机里面的问题

网友:
排水阀牵引器坏
,这货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