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安装好的电热水水器,手工可以吧。

楼主(2021-11-07):
断电洗,机械式,太多的功能无用,简单最好。

网友A:
家里没地线想办法接一根,光提示没啥用。

网友B:
挺好的。
如果没有(可靠的)地线。装个86漏电保护插座加上防水盒就行了。
只要不是别的水路来的电,99%都会保护的,通电洗澡也问题不到。
这种机械热水器,其实装个定时器,半夜4~6点烧水。冬天再加个下午4~6点。也能减少用水时候通电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没地线想办法接一根,光提示没啥用。

地线有,是否可靠就不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
如果没有(可靠的)地线。装个86漏电保护插座加上防水盒就行了。
只要不是别的水路来的电,99%都 ...

定时器,大功率的找不到。

楼主:
热水器里面温控,是零-相双断的,棕色-相,蓝色-零,黄色保护接地,插头左零右火上接地。

拖板也是左零右火上接地,拖板线颜色搞错,蓝色-相,棕色-零,黄色保护接地,不硬响使用,伤线,懒得换过来了,特别注明备忘。

网友C:
字写得不错,瘦金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写得不错,瘦金体

久违了,老兄,热水器后面原来有6个墙洞,直径16毫米,叫人安装匆匆忙忙的,人家不会帮忙补,自已来呢从容多了。
我每个墙洞都用白水泥灌满,打紧,比较结实。

网友D:
根本谈不上什么手工,什么都没有,看看我自己安装的电热水器,我还改装了线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5942-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定时器,大功率的找不到。

现在有种WIFI插座16A的体积不大,不好用吗?

另外,现在有出水断电款的电热水器,只要热水端出水,那么会自动断电。就是专门针对蓄热式电热水器不安全而开发设计的吧。

网友F:
这个不好,有那种防电墙的出水接头卖,再加一个带插座的漏电保护器。这个提示真没用,你不会每次都拔插头吧?如果不拔,洗的时候加温了,你是停止还是接着洗?

网友:
还不错,尤其是这个回头弯,简直帅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种WIFI插座16A的体积不大,不好用吗?

最好拔插头物理隔离,太复杂怕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好,有那种防电墙的出水接头卖,再加一个带插座的漏电保护器。这个提示真没用,你不会每次都拔插头吧 ...

进门处带开关插座控制,断电洗,防电墙没用。
提示有用,一进门首先看见电源灯,形成习惯就好。

卫生间有用电设施,令人忌讳,我到是提防另外一种可能性。
假如热水器穿洞漏水,或波纹管锈穿漏水,等等有可能漏水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势必整个热水器被水喷湿,很可能漏电,如总漏保不跳,进门距离热水器最远,我不需进门就能断开开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好拔插头物理隔离,太复杂怕失灵。

插拔还是不方便,特别是经常插拔也麻烦,用一个这样的带漏保开关的插座,如果没有地线,先不讨论漏保这块的作用,开关功能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现在有出水断电款,无论水是否热了,只要出水就断电,从安全角度来说,这个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拔还是不方便,特别是经常插拔也麻烦,用一个这样的带漏保开关的插座,如果没有地线,先不讨论漏保这块 ...

恐怕我接受不了这些新的东西,人洗澡时电阻极低,老老实实断电洗,没必要以身去尝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恐怕我接受不了这些新的东西,人洗澡时电阻极低,老老实实断电洗,没必要以身去尝试。
...

其实,正规的售后安装,没有接地线,他们是不给干的;自己安装,风险自担;
你断电使用是可以确保安全的,这个无可厚非;
现在的蓄热式电热水器,强制要求是必须有接地线才能安装,加装漏保;又有公司开发了防电墙,也不是没有作用;再加上使用PPR等绝缘比较好的管材;这些都是可以保证安全的;仅仅靠一种办法,还是有疏漏的。好在现在还有出水断电款了,这可以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谈不上什么手工,什么都没有,看看我自己安装的电热水器,我还改装了线路。
https://www.mydigit.cn/th ...

你安装的太复杂了,或者称杂乱,象工厂车间,毫无美感可言。。。

设计界有句名言,把一个产品设计的复杂很容易,设计的简单很难,简约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正规的售后安装,没有接地线,他们是不给干的;自己安装,风险自担;
你断电使用是可以确保安全的 ...

电热水器只是洗澡的设备,等同于烧煤或柴火烧热水,赋予它太多的功能着实没必要,商家可能为了赚多一份钱,广告上弄的很时髦的样子。
手机摇控意味着热水器不能断电,为了安全又必须断电,相互矛盾!
拔插头,扳开关完事。

网友:
这手艺和专业相比差不是一个等级自已有点数就可以了,能动手安装,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