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再拆一款马云家19元的中沃牌随身wifi FW60

楼主(2021-11-07):
19元购入,没有卡槽,esim安装在卡槽的位置

背面屏蔽罩内部

esim附近

正面,居然不是中兴?

外壳及包装

网友A:
基带ASR1802;射频ASRRF859C;功放SKY77643
同步降压JWM30;电源PM802;WIFI芯片SV6152

网友A:
卡槽位置那个esim拆了 装个卡槽上个卡测下速 这个版本的还没见过测速

网友B:
管理页面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理页面晒一下

网友:
卖不掉,那就卖个硬件回点血

网友:
有个差不多的,请问怎么无损切换用SIM卡

网友:
有个差不多的,有卡槽,请问怎么切换到用实体SIM

网友C:
一狠心 把图上ESIM的芯片给拆了 还是不能用SIM卡  设置里还是SIM2 显示无卡  必须得切换到SIM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狠心 把图上ESIM的芯片给拆了 还是不能用SIM卡  设置里还是SIM2 显示无卡  必须得切换到SIM1 ...

安装上卡槽就可自由切换了,这款质量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狠心 把图上ESIM的芯片给拆了 还是不能用SIM卡  设置里还是SIM2 显示无卡  必须得切换到SIM1 ...

先量一下ESIM跟卡槽各脚之间的通断,有不通的就瞄着线路找出是在那断开的,然后调整附近的电容或是电阻把他接通,再或者一步到位,把卡槽现有脚全切了,然后从ESIM对应的脚上飞线过去,盖了绿油后再焊卡槽。

网友:
ASR据说就是marvell那伙人回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狠心 把图上ESIM的芯片给拆了 还是不能用SIM卡  设置里还是SIM2 显示无卡  必须得切换到SIM1 ...

按图索骥,看看哪个引脚需要移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狠心 把图上ESIM的芯片给拆了 还是不能用SIM卡  设置里还是SIM2 显示无卡  必须得切换到SIM1 ...

这帖的这款吹掉esim焊上卡槽就可以的,设置没有切换sim卡。你的有sim1 sim2切换的可以看下我另外一个新讯的帖子看看是不是那一款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A:
卡槽位置那个esim拆了 装个卡槽上个卡测下速 这个版本的还没见过测速

网友:
卧槽 你这个界面和我之前咸鱼60块钱买的一个带电池的一模一样

网友(2022-11-22):
不错,不知道海鲜市场有没有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ASR1802;射频ASRRF859C;功放SKY77643
同步降压JWM30;电源PM802;WIFI芯片SV6152

奇葩的玩意,怎样保证SIM卡接触问题。

网友(2023-06-30):
现在型号FW60已经是带电池的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