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对讲机

楼主(2021-11-07):
今天下雪,没事干,拆修一下一个对讲机,接收没问题,发射没有,拆开看了看这个元件(发射三极管)
牺牲了,可是炸掉了一半字标,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告诉是什么型号,代替的也可以。先谢谢了

网友A:
最快的办法拆一个对讲机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办法拆一个对讲机替换

这倒是个好办法。

网友B:
只有找到 同品牌,同型号的机器拆开看看,没别的办法。实在找不到了,就只能守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找到 同品牌,同型号的机器拆开看看,没别的办法。实在找不到了,就只能守听。。。 ...

这样的发射功率管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C:
扔了吧,换了三极管还会炸

网友D:
这种国产低端货,基本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E:
图片上这个只是推动管啊,推动管炸了?这机器到底经历了什么?
很多国产机比如宝锋UV-5R上这个推动管是2SK3078丝印UW,你这个实在是看不清。

网友E:
这还是传统二次变频线路的机器呢。技术指标上限高但没有好好调试下限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上这个只是推动管啊,推动管炸了?这机器到底经历了什么?
很多国产机比如宝锋UV-5R上这个推动管是2SK3 ...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国产低端货,基本没什么维修价值

主要是没事干,要是,修好了不是很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换了三极管还会炸

为什么还会炸?扔了吧又可惜

楼主:
这宝贝这么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是传统二次变频线路的机器呢。技术指标上限高但没有好好调试下限也不低。 ...

一听就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