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测试几个机械硬盘速度

楼主(2021-11-07):
机械硬盘是恒定转速的所以盘片外圈会比内圈的读写速度快,测试的机械硬盘缓存都是32m以下的全部都是4个分区分别测试第一个分区和最后一个分区看看速度差别多大。
1tb机械硬盘第一个分区速度

1tb机械硬盘最后一个分区速度

160g机械硬盘第一个分区速度

160g机械硬盘最后一个分区速度

80g机械硬盘ide接口第一个分区速度

80g机械硬盘ide接口最后一个分区速度

前两个sata接口的机械硬盘第一个分区比最后一个分区读写速度要快些,最后一个ide接口机械硬盘是安装在副盘上和ide接口光驱共用一根数据线测试的,结果有些意外为什么第一个分区读写速度比最后一个分区还慢而且第一个分区读取比写入慢。

网友A:
前两天坛子里吵起来,用hddrure测固态硬盘准不准
反过来,用固态硬盘的测试软件测机械硬盘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坛子里吵起来,用hddrure测固态硬盘准不准
反过来,用固态硬盘的测试软件测机械硬盘准吗? ...

我个人认为测速缓存影响比较大,win10系统还可以用简单的方法验证一下从固态硬盘往机械硬盘拷贝一个1G容量以上的大文件就能看到后面缓存用完之后的实际写入速度,也可以反过来从机械硬盘往固态硬盘拷贝大文件看读取速度。

网友B:
机械硬盘也要4K对齐甚至最好32K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也要4K对齐甚至最好32K对齐。。。

貌似我只有那个1tb的机械硬盘才是4K对齐了其他两个机械硬盘是十年前的不知道能否支持4K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坛子里吵起来,用hddrure测固态硬盘准不准
反过来,用固态硬盘的测试软件测机械硬盘准吗? ...

那应该叫探讨不算吵吧……
然后其实HD Tune测试SSD确实很离谱,但是用AS SSD Benchmark测试机械盘反而没问题,因为这工具测试了连续传输、4K单线、4K多线和反应时间四个参数,HD Tune全盘扫描则是单向测试读或写,所以说用HD Tune测试SSD不靠谱,因为SSD有很多不一样的缓冲机制,用机械盘测试工具跑测试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