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氧化铝铜点焊针与4平方铜电线制作的点焊针有何区别?

楼主(2021-11-07):
如题,有知道的大哥请指教。

网友A:
氧化铝铜比一般紫铜的软化温度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铝铜比一般紫铜的软化温度高很多。

氧化铝铜比较不容易烧针,对吗?那它与紫铜焊针相比,导电性是否会差很多?

网友:
不只是材质不一样,关键是专用点焊针表面还做了防锈和耐磨工艺处理。

网友:
同问,准备做个点焊机,不知道焊针怎么选

网友:
看使用频率,一年用个几次直接用铜线,日常使用,还是买进口焊针吧!

网友(2022-06-29):
进了家工厂专门做工业级电池点焊机的,普通的就用氧化铝铜,已经算是低档次了。不粘针,导电无差异;
高端的就用钨铜

网友(2023-02-09):
用氩弧焊的乌机会不会更好?

网友:
打错字 是钨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