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罗技mx master不能移动,没有上盖可以移动。

楼主(2021-11-07):
如题,不清楚怎么办了,有没有大佬,求教。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装上盖,鼠标就能正常用吧?先检查一下侧键总成连接主板的那根排线是不是脚位完好,罗技喜欢用的那种白色FFC排线,脚位很容易脱落,有个时候会搭在隔壁的脚位上,挑开即可。如果是排线没问题,一般就是侧键上的电磁滚轮旁边的那颗小IC坏了。可以把背面那颗给它供电的6脚IC取下来,再把侧键总成装回去测试。如果能正常移动了,去买个拆机的侧键总成就可以了。那颗滚轮边上的iC好像是罗技定制的,没有单独卖,只能买总成换。不过也可以不换,但侧键那的电磁滚轮就不能用了。

网友B:
散热问题吧,要不.........加个风扇或水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装上盖,鼠标就能正常用吧?检查一下侧键连接主板连接主板和那根排线是不是脚位完好,罗技喜 ...

是的,特别迷惑,没有连接侧键的时候,可以正常移动,连接了没有盖上可以时有时无的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问题吧,要不.........加个风扇或水冷试试

鼠标没有必要加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装上盖,鼠标就能正常用吧?检查一下侧键连接主板连接主板和那根排线是不是脚位完好,罗技喜 ...

是的,但是连接了侧键没有盖上,使用时可以时断时续的移动,盖上就彻底不动了。

楼主:
这样应该是没有连接的问题吧,是不是就能直接确定是侧键总成的问题?

网友C:
把上下盖连接的排线拔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上下盖连接的排线拔掉试试

拨了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没有侧键滚轮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是没有连接的问题吧,是不是就能直接确定是侧键总成的问题?

把侧键总成小板反面那个6个脚供电的IC先拆掉,再把侧键总成连回鼠标主板试试,能用了就如买侧键总成更换上,或者放弃侧面那个滚轮功能就这么用。
之前修过同事的一只大师2S也是类似的问题,指针能移动,自适应的那个主滚轮自己乱转,一开始以为是主滚轮的问题,毕竟带电机的滚轮比较容易出毛病,但我也是无意中断开侧键总成的排线,鼠标就正常了,那就证明鼠标其他的部分都是好的,应该是侧键那有问题,侧键的按键部分都是直连的,只有侧键的磁性滚轮那有芯片,拆掉它背面的供电IC就好了,不过侧键总成有点贵,同事没有打算换,后来就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侧键总成小板反面那个6个脚供电的IC先拆掉,再把侧键总成连回鼠标主板试试,能用了就如买侧键总成更换 ...

是的我现在就是放弃侧键滚轮使用了,有机会再看看买总成维修一下吧。

网友:
大拇指下面的按键不能回弹,将固定那块小板的两颗螺丝适当旋松一些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