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闪迪128G双贴开卡无果,颗粒料号0539-128G只能识别为32G

楼主(2021-11-07):
如图颗粒料号0539-128G,找了好多开卡软件都无法识别闪迪这个颗粒ID,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软件,但是只能识别为32G,请问高手该如何操作呢?下面附图

网友A:
解锁了的05139 128G 识别出来这个型号直接选  DISK SIZE 这设置容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了的05139 128G 识别出来这个型号直接选  DISK SIZE 这设置容量就行了

嗯,直接设置开卡就卡在了MPISP

网友:
preset选1或3试试,不行换个开卡软件再试

楼主:
已经解决,大神建议自定义容量开卡成功,感谢这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