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双开门无霜冰箱BCD-539WT冷藏室不制冷

楼主(2021-11-07):
前几天发现自家的无霜冰箱冷藏室无风,不制冷了,冷冻室没问题,还以为是冷藏室的风机坏了,拆了一下冷藏室的风道,因为外壳未拆下来(不知道靠近冰箱顶部怎么拆),所以放弃了拆冷藏室风道(开始还以为冷冻室和冷藏室各一个风机),通过大量的网上搜索,最终才知道这种冰箱的风机在冷冻室内,昨天拆开冷冻室看了一下,蒸发器上结了许多冰,用吹风吹化后看到了蒸发器的全貌和管线,不知道靠住冰箱后壁的是什么元件,用锡箔胶纸贴着的,只看到线的插头处有标签标有220V 40w,其它右侧的是化霜传感器和保险,化霜加热管在蒸发器的底部铜管,220V100多W,有些冰箱有双金属片,我看这款好像没有样,这款是用的R600a制冷剂,易燃易爆的,至于什么原因导致冷藏室不制冷,无风进入冷藏室,应该与化霜系统有关,有懂的大神或有维修冰箱过的老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哈哈哈,我的冰箱也是这个型号,支持下,我换过电源电容(好多电容鼓包了),你的这个电源板电容看上去都挺好的。

我上次拆没有拆到你这个程度,没有看到蒸发器,看你的蒸发器结冰,应该是加热除霜电路有问题。这个不排除电源板有问题的可能。

另外关于冷藏不制冷,原因应该是从冷冻室到冷藏的风道里有个风门(我自己理解的),现在看来是这个风门控制有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是断电一些时间后再加电试试看,基本能正常工作。

网友:
几十年的老冰箱,我还是觉得是控制电路有问题。电容不良造成单片机死机?继电器有损坏造成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