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锂电热胶枪

楼主(2021-11-07):
胶枪常用,但带线有时不方便,入手一个锂电胶枪,怕一节锂电不耐用,买了个三节锂电的,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A:
不应该打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打码啊

看这个标签的风格应该是富格他家的

楼主:
是富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标签的风格应该是富格他家的

确实是富格的,做工粗糙。

网友C:
发热体与交流电的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体与交流电的有区别吗?

现在还不懂发热体原理。抱歉。

网友:
正打算买一个

网友D:
这个不是ptc加热吧,估计电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ptc加热吧,估计电阻丝

本人搞不懂,请高手看看。

网友E:
看起来还可以加电池。

楼主:
离线式的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还可以加电池。

原有的电池仓是装不下了,要加可以在它下面再加三节还是可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ptc加热吧,估计电阻丝

没有显示,打算加一个电量显示板或者电压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