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返工修理一个灯

楼主(2021-11-07):
前段时间日光灯坏了。

这个灯用了大概八九年了吧,灯丝烧断了,电子镇流器还挺好,没有变色。

当时有点急,就随便找一个灯板。和驱动。

灯板也是修过的。

算是能点亮。

过了几天又瞎了。
翻箱倒柜找了一个驱动。这个驱动原来是镜前灯用的。

好像是隔离驱动。

采样电阻。

输出整流。

这个三只脚不知道是什么?

原来使用的时候,是用它来驱动两个1w的灯珠。
现在改成三个1w的。

成功点亮。

反正装在这里也不需要太亮,就是照着一点,方便晚上收衣服,挂衣服。

不知道又能坚持多长时间。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种环形日光灯管基本已经被淘汰了吧,太容易坏了

网友:
2N60为场效应管,参数是600V 2A,常见的是TO220封装,TO92封装的没见过。

网友:
老灯改led非常方便,成本非常低

网友:
和楼主一样,拆了2个环形灯,好像还留下一个

网友B:
我是改成灯座,换灯泡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环形日光灯管基本已经被淘汰了吧,太容易坏了

如果用品质好的电子整流器或者品牌电感整流器的话,能用好久好久,我家还有三盏这种环形日光灯在用,是飞利浦品牌的灯管和飞利浦电感整流器的,二十一年了,每盏大概都只换过两次日光灯管。

网友D:
哥们你这业务挺忙啊,借一步说话,要是灯修不好,是不是会被媳妇揍

网友E:
灯管也能坏?没见过换灯管的,除非是里面钨丝烧断了。你这是驱动的问题吧,原驱动不好吗,修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品质好的电子整流器或者品牌电感整流器的话,能用好久好久,我家还有三盏这种环形日光灯在用,是飞 ...

实话实说,环型灯可靠,寿命也长,亮度也高,时代要淘汰,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改成灯座,换灯泡就行。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品质好的电子整流器或者品牌电感整流器的话,能用好久好久,我家还有三盏这种环形日光灯在用,是飞 ...

是的,我这个灯也八九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这业务挺忙啊,借一步说话,要是灯修不好,是不是会被媳妇揍 ...

还真是的,坏了就要修,不然。。。。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管也能坏?没见过换灯管的,除非是里面钨丝烧断了。你这是驱动的问题吧,原驱动不好吗,修修啊。:lo ...

驱动好的,灯丝断了

网友:
折腾折腾,改造改造,旧物利用,利国利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好的,灯丝断了

好吧好吧。

网友:
输出接个35v 330uf的电容上去保灯珠平安.....

网友:
八年后 装修买的名牌灯具一前一后挂了

网友:
这种环形灯好像淘汰N年多了啊。